大家用过这样子的AD/DA模块吗?没有引脚怎么控制:CS端口和WR端口呢?

楼主(2022-01-07):
我的开发板上的AD/DA模块和我视频上的不一样,视频上的多了四只引脚,所以我就无从下手了,希望大家不要笑我!由于只能传一张图,另一张图在附件里。

我手中的开发板

我手中的开发板

网友A:
AIN0~AIN3:模拟信号输入端。A0~A2:引脚地址端。
VDD、VSS:电源端。
(2.5~6V)
SDA、SCL:I2C 总线的数据线、时钟线。
OSC:外部时钟输入端,内部时钟输出端。
EXT:内部、外部时钟选择线,使用内部时钟时 EXT 接地。
AGND:模拟信号地。
AOUT:D/A 转换输出端。
VREF:基准电源端。

楼主:
谢谢,看来我还是懂得少。

网友B:
I2C接口不需要什么CS、WR之类的。认真看一下这个IC的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