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段6位数码管用TM1637芯片来驱动,8段3位用TM啥芯片来驱动?

楼主(2022-01-07):
8段6位 我用TM1637芯片来驱动,8段3位 用TM啥芯片来驱动?在天微官网titanmec找不到。

网友A:
还用TM1637芯片来驱动,高三位不接线。

网友B:
TM系列品种较多,只要超过8段3位的芯片都可以用来驱动8段3位,多余位闲置即可。曾经用TM1640驱动8段8位共阴数码管,相关函数如下:

sbit SCK_Pin = 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时钟端口
sbit DOUT_Pin= 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数据端口

uchar data dis_buf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缓存

/************TM1640开始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TM1640_Start()
{
        TM1640_SCK_HIGH;
        TM1640_DOUT_HIGH;
        TM1640_DOUT_LOW;
        TM1640_SCK_LOW;
}
/************TM1640停止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TM1640_Stop()
{
        TM1640_DOUT_LOW;
        TM1640_SCK_HIGH;
        TM1640_DOUT_HIGH;
}
/************TM1640写字节*************/
void TM1640_Write_Byte(uchar date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TM1640_SCK_LOW;
        TM1640_DOUT_LOW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M1640_SCK_LOW;
                if(date&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40_DOUT_HIGH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40_DOUT_LOW;
                TM1640_SCK_HIGH;
                date>>=1;
        }
        TM1640_SCK_LOW;
        TM1640_DOUT_LOW;
}
/****************TM1640发送命令字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M1640_Write_Com(uchar date)
{
        TM164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开始
        TM1640_Write_Byte(date);                //TM1640写字节
        TM164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停止
}
/************TM1640清屏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TM1640_Cls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TM1640_Write_Com(0x4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地址自动加1模式
        TM164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开始
        TM1640_Write_Byte(0xc0)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地址开始连续写字节命令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TM1640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清空寄存器
        TM164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停止
}
/************TM164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TM1640_Init()
{
        TM1640_Cl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清屏
        TM1640_Write_Com(0x8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亮度控制范围0x88~0x8F
}
/************TM1640指定地址连续写入数据*************/
void TM1640_Write_DATA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TM1640_Write_Com(0x40);                 //44固定地址命令 40连续地址命令
        TM164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开始
        TM1640_Write_Byte(0xc0)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地址开始连续写字节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TM1640_Write_Byte(dis_buf[i]);//写最多16字节数据
        TM164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40停止
}

网友C:
从经济角度讲,依然用tm1637,闲置高3位,是比较划算的,虽然有8段4位的芯片,但是并不比1637便宜,,

网友D(2022-02-13):
TM系列和max7219有啥区别,都有教程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