坛里的程序有一部份看不懂 请教那位前辈指点下

楼主(2022-01-08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N 20 //亮暗的速率
#define T 3000 //PWM的周期
#define   uchar
sbit led1=P3^7; //   轮流七彩变色   3.0 红色
sbit led2=P3^6;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1 绿色
sbit led3=P3^3;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2 蓝色

bit vvv=1;  //检测是否完成了一次呼吸。

bit aaa=0;   //这3路当作BCD开关来使用
bit bbb=0;
bit ccc=0;

uchar Time_50ms;//
uchar Time_3ms; //

void Init (void)    //中断初始化
{
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 //12M 50000
    TH0 = 0x4C;
    TL0 = 0x00;
    EA=1;
    ET0=1;
    TR0=1;
}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  //***********定时器t0中断子函数**************
{
    TH0 = 0x0DC;
    TL0 = 0x00;

    Time_50ms++;   // 加1

  if(vvv==0)  //每呼吸完一次,计时器就工作一下。等待呼吸完后再计时。

        if(Time_50ms>=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ime_50ms=0;    //清零复位
            Time_3ms++;//计时器每工作一次Time_3ms就加一。
        }

    if(Time_3ms>=7)  //七种颜色轮流呼吸
    {
        Time_3ms=0;
    }

    if(Time_3ms==0)  //    AAA BBB CCC 用来切换亮什么颜色 这里的==0      ==1   ==2,,,, 3 4 5 6 可以理解为7个开关
    {
        aaa=1;
        bbb=1;
        ccc=1;
    }
    else if(Time_3ms==1)
    {
        aaa=0;
        bbb=1;
        ccc=1;
    }
    else if(Time_3ms==2)
    {
        aaa=1;
        bbb=0;
        ccc=1;
    }
    else if(Time_3ms==3)
    {
        aaa=1;
        bbb=1;
        ccc=0;
    }
    else if(Time_3ms==4)
    {
        aaa=0;
        bbb=0;
        ccc=1;
    }
    else if(Time_3ms==5)
    {
        aaa=1;
        bbb=0;
        ccc=0;
    }
    else if(Time_3ms==6)
    {
        aaa=0;
        bbb=1;
        ccc=0;
    }

}

//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//
void pwm(int x)
{
    while(x--)
    {
        ;
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int t=0;
    char f=0;//亮暗标志,0为亮
    Init();
    while(1) //主循环。
    {

//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                当abc开关为1时。红色LED呼吸一下。其他颜色不亮。
        if((aaa==1)&&(bbb==1)&&(ccc==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pwm(t);
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}
//2222222222222222222222           否则   当abc开关为2时。黄色LED呼吸一下。其他颜色不亮。
// else
else
        if((aaa==0)&&(bbb==1)&&(ccc==1))
        {
   led1=0;
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pwm(t);
            led1=1;
   led3=1;
        }
//3333333333333333333333          否则   当abc开关为3时。绿色LED呼吸一下。其他颜色不亮。
else        if((aaa==1)&&(bbb==0)&&(ccc==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pwm(t);
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}
//44444444444444444444444
else        if((aaa==1)&&(bbb==1)&&(ccc==0))
        { led1=0;
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pwm(t);
            led1=1;
   led2=1;
        }
//5555555555555555555555
else        if((aaa==0)&&(bbb==0)&&(ccc==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pwm(t);
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}
//6666666666666666666666
else        if((aaa==1)&&(bbb==0)&&(ccc==0))
        { led3=0;
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pwm(t);
            led3=1;
   led2=1;
        }
//77777777777777777777  else
else        if((aaa==0)&&(bbb==1)&&(ccc==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led2=0;
   led3=0;
           pwm(t);
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led2=1;
   led3=1;
        }
//===========   //因为使用了 else 语句  所以1 2 3 4 5 6 7  只有其中一组颜色会被点亮。
//.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pwm(T-t);
        if(!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+=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t-=N;    //暗速率较慢
        }
        if(t>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=1;
            t=T;
            vvv=1; //  呼吸开始,关闭计时器,以免中途又切换其他颜色。
        }//超过最大值时,返回最大值,标志为暗
        if(t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vvv=0; // 呼吸完一次,打开计时器 切换颜色。
        }//超过最小值时,返回最小值,标志为亮
    }
}

下面这部分是个什么意思 刚进来T=3000,t是0,f也是0,是怎么控制灯变暗的 这部份 看不懂 请指教
        pwm(T-t);
        if(!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+=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t-=N;    //暗速率较慢
        }
        if(t>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=1;
            t=T;
            vvv=1; //  呼吸开始,关闭计时器,以免中途又切换其他颜色。
        }//超过最大值时,返回最大值,标志为暗
        if(t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vvv=0; // 呼吸完一次,打开计时器 切换颜色。
        }//超过最小值时,返回最小值,标志为亮
    }
}

网友A:
既然是坛里的帖子,你直接在那帖子下问发帖人不好么?代码这东西最忌讳第三方评论的,不知道么?

网友B:
建议直接问发帖人  朋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直接问发帖人  朋友

发贴人一直没回 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是坛里的帖子,你直接在那帖子下问发帖人不好么?代码这东西最忌讳第三方评论的,不知道么?

我问了原楼主 一直没回来 我想知道 才出来问的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问了原楼主 一直没回来 我想知道 才出来问的。。。

下面这部分是个什么意思 刚进来T=3000,t是0,f也是0,是怎么控制灯变暗的 这部份 看不懂 请指教
        pwm(T-t);
        if(!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+=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t-=N;    //暗速率较慢
        }
        if(t>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=1;
            t=T;
            vvv=1; //  呼吸开始,关闭计时器,以免中途又切换其他颜色。
        }//超过最大值时,返回最大值,标志为暗
        if(t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vvv=0; // 呼吸完一次,打开计时器 切换颜色。
        }//超过最小值时,返回最小值,标志为亮

刚进来T=3000,t是0,f也是0, 走红色
直到t>T,走橘色,f变1,走绿色
直到t<0,走青色,f变0,走红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面这部分是个什么意思 刚进来T=3000,t是0,f也是0,是怎么控制灯变暗的 这部份 看不懂 请指教
        ...

谢谢  我还是不怎么懂,七种颜色是定时器中断产生切换开关的,在maid 里面 while;我想问是灯亮暗变化问题还不怎么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面这部分是个什么意思 刚进来T=3000,t是0,f也是0,是怎么控制灯变暗的 这部份 看不懂 请指教
        ...

PWM是怎么影响亮暗。指点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PWM是怎么影响亮暗。指点下

你是问PWM的原理还是其它?

while里的代码有三部分
颜色选择
PWM
呼吸

只看PWM可以简化为
while(1){
Led = 0;//亮
pwm(t);//延时t
Led = 1;//灭
pwm(T-t);//延时T-t
}
控制t的数值就可以控制Led在T周期内亮的比例
从而调节亮暗

但这程序有点累赘
而且用阻塞式延时来控制PWM
太浪费单片机资源
不建议学习
了解一下原理就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