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年的51\AVR单片机实验板,搞不懂,也找不到信息

楼主:
咸鱼上的,到手后USB口接上能点亮,但检测不到无法烧写,网上只能找到一张13年发的元件图。卖家也不知道。。。

网友A(2022-01-08):
用 ISP 或 串口烧写,USB 只能提供电源,玩这板得用它配套的资源

网友B:
这玩意得要配套原理图才可以

网友C:
12年的板子,只搜到了一张图,搞懂这有点困难

网友D:
不知道是怎么想的,要去买这无资料还过时的开发板,应该也便宜不了多少吧?
想要下载,电脑如果有串口,直接用9P的串口线连接就行了,没有的话就只能找USB转TTL串口下载线了,拆除232串口芯片。

网友E:
哈哈,我也碰到过你一样的问题,两个解决办法,一个是再买一张有资源的,另一个就是:用万用表量通断,确认哪个硬件连到了单片机的哪个IO口。想说一点,板上这个单片机的型号,俺没见过,

网友E:
板载的串口下载器不容易用,仔细看看板上有没有ch340芯片,如果没有,建议买个ch340模块,然后就边写代码边烧边试了

网友F:
12年的是不是仿真芯片_SST89E564呀,买个stc89c52换下吧,走走线路很快可以跑通的

网友C:
那还是再买一块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那还是再买一块吧

其实这个板子能用啊,它是用于实现功能的,但不带烧录功能而已。当年的应该还有单独的烧录器。这个能接USB电源,在当年可能也算高档的吧?
估计你要用51,看你用啥型号的对应的USB下载器很便宜,写程序时,插到上面的跳线上就能用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其实这个板子能用啊,它是用于实现功能的,但不带烧录功能而已。当年的应该还有单独的烧录器。这个能接US ...
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H:
首先要搞清单片机型号,才知道怎么下载,实在找不到可以换成STC89c52,用P3.0和P3.1下载

网友I:
看边上40pin的插针的脚位丝印,应该是标准的40pin51单片机的型号,上图单片机正面不知是不是抹掉了型号标识,另找一个标准的51单片机,插上去,通电之前测下单片机vdd5v是不是正常, 然后接上单片机看下晶振工作频率, 再用万用表查下线路和上面原理是否一致。一切正常,剩下的就是搞程序,进入调试阶段。

网友C:
可以的,我把单片机换成了51,然后用340连上右边引出的引脚就可以用了,因为使用的是340,每次拷程序都需把vcc拔掉

网友J:
总觉得用ISP下载的,要不换成AT89S52,就可以用ISP下载,不过要使用ISP下载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