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C12C2052单片机掉电存储EEPROM程序

楼主(2022-01-08):
网上研究了关天,各种STC12C的EEPROM使用,最后都没成功,都没办法了,想起STC89C52兼容旧8051,那STC12C2052会兼容STC89C52吗?
因为之前测试过STC89C52的掉电存储,成功了,所以有现成的资源 ,
亲测可用,STC12C2052可以套用STC89C52的EEPROM,但在写程序后,要重新开启EA,原程序在使用时关闭了。
以下附年STC89C52的EEPROM代码,直接套用到STC12C2052就行。

#include <STC89C52RC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ED1 = P1^1;
sbit led=P3^3;
sbit LED2 = P1^2;
sbit K1   = P3^2;          //按钮1
sbit K2   = P3^3;          //按钮2
void  cc(uint addr);
void  xcx(uint addr,uchar dat);
uchar dcx(uint addr);
void  Q0();
/*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
函数:主程序
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led=0;
  // uchar V;
   P1= dcx(0x2000);         // 开机读取EEPROM区2002h数据,还原关电前LED的亮灭状况
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if(!K1)
   {
     while(!K1);
    // LED1=0;LED2=1;
     cc(0x2000);         // 擦除第1个扇区(2000h~21FFh)
     xcx(0x2000,4);         //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
   }
     }
}
/*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
函数:擦除某一扇区(每个扇区512字节)
入口:addr = 某一扇区首地址
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*/
void cc(uint addr)
{
         // 0x83(晶振<5M)   0x82(晶振<10M)   0x81(晶振<20M)   0x80(晶振<40M)
    ISP_CONTR = 0x81;             // 打开 IAP 功能(ISPEN(ISP_CONTR.7)=1:允许编程改变Flash, 设置 Flash 操作等待时间。
    ISP_CMD   = 0x03;         // 用户可以对"Data Flash/EEPROM区"进行扇区擦除
    ISP_ADDRL = addr;         // ISP/IAP操作时的地址寄存器低八位,
    ISP_ADDRH = addr>>8;      // ISP/IAP操作时的地址寄存器高八位。
EA =0;
    ISP_TRIG = 0x46;          // 在ISPEN(ISP_CONTR.7)=1时,对ISP_TRIG先写入46h,
    ISP_TRIG = 0xB9;          // 再写入B9h,ISP/IAP命令才会生效。
    _nop_();
    Q0();         // 关闭ISP/IAP
}
/*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
函数:写一字节
入口:addr = 扇区单元地址 , dat = 待写入数据
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*/
void xcx(uint addr,uchar dat)
{
    ISP_CONTR = 0x81;
    ISP_CMD   = 0x02;             // 用户可以对"Data Flash/EEPROM区"进行字节编程
    ISP_ADDRL = addr;
    ISP_ADDRH = addr>>8;
    ISP_DATA  = dat;          // 数据进ISP_DATA
    EA = 0;
    ISP_TRIG = 0x46;
    ISP_TRIG = 0xB9;
    _nop_();
    Q0();         // 关闭ISP/IAP
}
/*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
函数:读一字节
入口:addr = 扇区单元地址
出口:dat  = 读出的数据
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*/
uchar dcx(uint addr)
{
    uchar dat;
ISP_CONTR = 0x81;
    ISP_CMD   = 0x01;         // 用户可以对"Data Flash/EEPROM区"进行字节读
    ISP_ADDRL = addr;
    ISP_ADDRH = addr>>8;
    EA = 0;
    ISP_TRIG = 0x46;
    ISP_TRIG = 0xB9;
    _nop_();
    dat = ISP_DATA;         // 取出数据
Q0();         // 关闭ISP/IAP
return dat;
}
/*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
函数:关闭ISP/IAP操作
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*/
void Q0()
{
    ISP_CONTR = 0;            // 关闭IAP功能
    ISP_CMD   = 0;            // 待机模式,无ISP操作
    ISP_TRIG  = 0;            // 关闭IAP功能, 清与ISP有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