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带中文字库的12864中文汉字显示错误,显示的汉字不是我写的

楼主:
其他所有字符都能正常显示,只有中文显示出错。下面是我代码,可能是我代码最下面一个函数有问题,可是我找不出来。相关的图片跑到代码下面了

显示汉字为:一闪一闪亮晶晶啊

显示汉字为:一闪一闪一闪一闪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PSB  = P2^0;
sbit CS   = P2^1;
sbit SID  = P2^2;
sbit SCLK = P2^3;

void LCD_SendByte(uchar Sdate);
void LCD12864_Command(uchar cmd);
void LCD12864_Wdat(uchar dat);
void init_lcd(void);
void LCD12864_SetPos(uchar x,uchar y);
void LCD12864_DisHZ_Str(uchar *s);

void Delay10us(uint us)
{
        while(us--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sec=0;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LCD12864_Command(0x30);        //基本指令集
        LCD12864_Command(0x0C);        //D2,D1,D0: 1,0,0 显示开,光标关,闪烁关
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LCD12864_SetPos(0,0);
//        LCD12864_DisHZ_Str("一闪一闪一闪一闪");
        LCD12864_DisHZ_Str("一闪一闪亮晶晶啊");
        LCD12864_SetPos(1,0);
        LCD12864_DisHZ_Str("abcdefghijklmnop");
        LCD12864_SetPos(2,0);
        LCD12864_DisHZ_Str("!,./?#$%^&*()_+=");
        LCD12864_SetPos(3,0);
        LCD12864_DisHZ_Str("1234567890123456");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init_lcd(void)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{
        PSB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行为0,并行为1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LCD12864_Command(0x30);         /*30---基本指令动作*/
        LCD12864_Command(0x01);         /*清屏,地址指针指向00H*/
        Delay10us(100);
        LCD12864_Command(0x06);         /*光式的移动方向*/
        LCD12864_Command(0x0c);         /*开显示,关游标*/
}

void LCD_SendByte(uchar Sdate)                //顺序发送8位数据        7->0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SID = Sdate & 0x80;
                Sdate =  Sdate <<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写入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
        }
}

//每行数据的发送有三个步骤:1.连续写入11111  2. 8位数据前四位  3.8位数据后四位

void LCD12864_Command(uchar cmd)        //命令
{

        LCD_SendByte(0xf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命令模式0xf8
        LCD_SendByte(cmd & 0xf0);
        LCD_SendByte(cmd << 4);
        Delay10us(10);

}

//        0xf8  1111 1000
//        0xfa  1111 1010
//        0xf0  1111 0000

void LCD12864_Wdat(uchar dat)        //对每个文字进行发送
{

        LCD_SendByte(0xf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模式0xfa
        LCD_SendByte(dat & 0xf0);
        LCD_SendByte(dat << 4);

}

void LCD12864_SetPos(uchar x,uchar y)
{
        uchar pos;
        switch(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 : x = 0x8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 : x = 0x9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 : x = 0x8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 : x = 0x9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pos = x + 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范围:0-3,y范围:0-7
        LCD12864_Command(pos);

}

void LCD12864_DisHZ_Str(uchar *s)        //从首个内容开始,一直往下,直至读完为0时停止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*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dat(*s++);
}

网友A(2022-01-08):
你套用这个程序试试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【编写时间】: 2014年3月5日
* 【作    者】: 清翔电子:03

* 【实验平台】: QX-MCS51 单片机开发板
* 【外部晶振】: 11.0592mhz
* 【主控芯片】: STC89C52RC
* 【编译环境】: Keil μVisio4
* 【程序功能】: 12864液晶显示测试
* 【使用说明】: 使用液晶前拔下数码管J6跳帽
12864屏幕向板子外插,插在L1排母上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string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uchar code IC_DAT[];
uchar code pic1[];
uchar code pic2[];
uchar code pic3[];

sbit RS  = P0^7;
sbit WRD = P0^6;
sbit E   = P0^5;
sbit PSB = P0^4;
sbit RES = P0^3;

void TransferData(char data1,bit DI);
void display(void);
void display_grapic(void);
void delayms(uint n);
void DisplayLine(uchar line1,uchar line2);
void DisplayGraphic(uchar code *adder);
void delay(uint m);
void lcd_mesg(uchar code *adder1);

uchar code IC_DAT[]={
"   QX-mini51    "
"    原厂直销    "
"  单片机开发板  "
"    QXMCU     "
};

uchar code IC_DAT2[]={
"  床前明月光, 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80
"  疑是地上霜, 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90
"  举头望明月。 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88
"  低头思故乡。 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98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Convert(uchar In_Date)
* 功能 : 因为电路设计时,P0.0--P0.7接法刚好了资料中的相反,所以设计该函数。
* 输入 : 1602资料上的值
* 输出 : 送到1602的值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Convert(unsigned char In_Date)
{
    unsigned char i, Out_Date = 0, temp = 0;
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{
        //temp = (In_Date >> i) & 0x01;
        //Out_Date |= (temp << (7 - i));
                Out_Date=  In_Date;

    }
    return Out_Date;
}

void initinal(void)           //LCD字库初始化程序
{
           delay(40);             //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PSB=1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
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RES=0;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RES=1;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置高
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30,0);  //Extended Function Set :8BIT设置,RE=0: basic instruction set, G=0 :graphic display OFF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30,0);  //Function Set
           delay(37);             ////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08,0);  //Display on Control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10,0);  //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0C,0);  //Display Control,D=1,显示开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01,0);  //Display Clear
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//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06,0);  //Enry Mode Set,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 initina2(void)           //LCD显示图片(扩展)初始化程序
          {
           delay(40);             //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PSB=1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
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RES=0;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RES=1;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置高
   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36,0);  //Extended Function Set RE=1: extended instruction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36,0);  //Extended Function Set:RE=1: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
           delay(37);             ////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3E,0);  //EXFUNCTION(DL=8BITS,RE=1,G=1)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 TransferData(0x01,0);  //CLEAR SCREEN
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main(void)
     {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nitina2();            //调用LCD显示图片(扩展)初始化程序

          DisplayGraphic(pic2);  //显示图片2
          delayms(200);

          initinal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
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lcd_mesg(IC_DAT);      //显示中文汉字1
          delayms(240);
          delayms(240);

          initinal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
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//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
          lcd_mesg(IC_DAT2);     //显示中文汉字2
          delayms(240)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40);
                  initinal();
        }
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lcd_mesg(unsigned char code *adder1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TransferData(0x80,0);  //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ferData(*adder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er1++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TransferData(0x90,0);  //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for(i=32;i<6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ferData(*adder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er1++;
       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TransferData(char data1,bit DI)  //传送数据或者命令,当DI=0是,传送命令,当DI=1,传送数据.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WRD=0;
            RS=DI;
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P2=Convert(data1);
            E=1;
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E=0;
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delayms(unsigned int n)            //延时10×n毫秒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000;j++);
  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delay(unsigned int m)            //延时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m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0;j++);
  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Graphic(unsigned char code *adder)
{

   int i,j;
//*******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
   for(i=0;i<32;i++)              //
    {
      TransferData((0x80 + i),0); //SET 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
      TransferData(0x80,0);       //SET 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
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{
         TransferData(*adder,1);
         adder++;
       }
    }
//*******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
   for(i=0;i<32;i++)              //
    {
      TransferData((0x80 + i),0); //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
      TransferData(0x88,0);       //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
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{
         TransferData(*adder,1);
         adder++;
       }
    }
}

unsigned char code pic2[]=
{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F,0x7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C,0x1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F0,0x07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C0,0x01,0xE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
};

网友B:
改并行吧

网友C:
串行口真好!省IO口。
12864 这种低分辨率的黑白屏,数据量少,串行通信完全没有问题。
还有,像1602这种,我也用4线连接的。

网友C:
第117行,uchar 改成 uint 怎么样?

网友D:
第38行,“一闪一闪”,先声明一字符串,再引用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第117行,uchar 改成 uint 怎么样?

实践告诉我,改完后屏幕全乱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套用这个程序试试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这是并行的?

网友E:
我这个电路用并行不太容易,毕竟不是实验板,是我自己焊的

网友F:
是不是类型设置不正确?

网友G:
1、一般都用并行试试程序,没问题再用串行。2、我觉得你的程序是延时的问题,像是发送数据时都没有延时,本来发前应测LCD忙的,你都给省略了。

网友H:
先声明再调用吧

网友E:
已经解决了,是我的文件编码有问题,我的是utf-8  但是keil识别的是ANS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