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LED恒流源设计有没有大佬有思路提供?

楼主(2022-01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恒流的电流要求是多少?
功率是多少?
供电电压是多少?

网友B:
7805 Vin 接 24V,   Vout 接可变电阻到7805的 GND,  7805的 GND 作为横流源输出 到 LED 正极, LED 负极 接24V电源的GND,

通过调节 可变电阻的阻值, 按5V / 可变电阻阻值 = 电流, 的原理, 搭建出简易横流源。由于7805的GND 会有微电流输出,所以实际横流电流 会略大于计算出的电流。

网友C:
拆解下led驱动电路,找专用芯片最简单,lz没写需求参数用途不好回答

网友D:
电压范围4-300V恒流LED照明电路设计电流可调

网友D:
我有这样电路,准备出多少钱?小数目免了。

网友E:
报参数  老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805 Vin 接 24V,   Vout 接可变电阻到7805的 GND,  7805的 GND 作为横流源输出 到 LED 正极, LED 负极 接 ...

说实话我们是准备搞设计,如果能稍微丰富的内容就好了 不知道大佬还有更牛的想法么

网友D:
电压范围4-400V恒流LED照明电路设计电流可调还有比这牛的?知道商业价值?

网友F:
功率不大的话,在立创商城搜led恒流驱动,一堆芯片可以用,还支持外部输入信号控制

网友G:
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想知道?是电路参数设计,还是什么?恒流源跟恒压源的原理是一样的,只不过恒流源控制的是电流回路,恒压源控制的是电压回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功率不大的话,在立创商城搜led恒流驱动,一堆芯片可以用,还支持外部输入信号控制

感谢 [em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