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制作一个微型遥控电机

楼主(2022-01-08):
表演道具需要远程控制一个很轻的细杆竖立起来,希望体积能尽量小一些,成本能低点。目前想法是用一个小电机固定在后面,配合一个无线接收器,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

网友A:
你先把装置的大概结构图画出来,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,别凭空想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把装置的大概结构图画出来,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,别凭空想象

是很简单的道具,能实现一根小细圆杆竖起就行,尺寸和一般的细吸管差不多,重量也很轻

网友B:
遥控距离近,无遮挡物:红外方案
遥控距离中,有非全覆盖遮挡物:433方案
遥控距离远,有非全覆盖遮挡物:GSM方案

网友C:
433或者315无线模块吧,魔术表演大多距离不远,红外线有方向问题不适合。

网友D:
1、应该用舵机或步进电机才好控制角度,2、如果就几个动作用433之类是可以的,但建议用蓝牙连接手机控制,成本差异不大又便于修改方案,比如准确控制转多少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