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JINDIANJI.C(33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i', expected ')' 求大神zhi'...

楼主(2022-01-08):
#include"reg52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out P2

sbit pos=P0^0;
sbit neg=P0^1;

void delayms(unit);
uchar code turn[]={0x02,0x06,0x04,0x0c,0x08,0x09,0x01,0x03};

void main(void)
{
   uchar i;
   out=0x03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if(!pos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=i<8 ? i+1 : 0;
                   out=turn[i]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!ne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=i>0 ? i-1 : 7;
                   out=turn[i]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void delayms(unit i,j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;j>0;j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i=250;
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;
               i=249;
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;
        }
}

楼主:
求大神指点,谢谢

网友A:
i=i<8 ? i+1 : 0; >>>>>>>>>>>>> i=(i<8)?(i+1):0;

i=i>0 ? i-1 : 7;>>>>>>>>>>>>>> i=(i>0)?(i-1):7;

网友B:
delayms()括号里面的( unit i,j )  不能这么写

网友C:
void delayms(unit i,j)错了  建议看看C语言函数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