频率 幅度,正弦波,步进电机,PWM

楼主(2022-01-08):
如何利用步进编码丝杆产生一个频率和幅度都能调节的正弦波

网友A:
不就是控制滑块来回移动嘛,移动的行程就是幅度,速度周期反比频率。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,(没有编码器就直接控制步数也行)。要计算的是,把一个周期分解成N*t,第n个t的行程=sin(360/N*n)-sin(360/N*(n-1)),当然还要带入导程算角度,通过数编码控制电机转数和转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就是控制滑块来回移动嘛,移动的行程就是幅度,速度周期反比频率。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,(没有编码器就 ...

大佬,滑块来回移动,移动的行程是什么意思,是以某一个点来回移动的最大距离吗?
还有速度周期反比频率看不懂,希望能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滑块来回移动,移动的行程是什么意思,是以某一个点来回移动的最大距离吗?
还有速度周期反比频率 ...

你可以认为滑块带动一个绳子来回走,绳子呈现正弦波。就设丝杠中间为波的零点,波幅就是滑块距离中点的最大位移,所以调它就是调整波的幅度。 滑块往返一次(过三次零点)的时间就是波的周期T,频率不就=1/T嘛。关键是滑块是变加速运动的。一般就是分片拟合啦,把T分成N个时间片,第n个时间的位移s=sin(360/N*n)-sin(360/N*(n-1));  s除以丝杠导程就是转多少圈,正常的就是直接控制步进电机走多少步了,你的题要求通过计算编码器进行控制,稍微麻烦但精度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认为滑块带动一个绳子来回走,绳子呈现正弦波。就设丝杠中间为波的零点,波幅就是滑块距离中点的最 ...

大佬,这一部分功能我听懂了,太感谢了,我在plc上尝试做按一定规律运动的物体后,我通过啥画滑块的幅度-时间的图像,这部分还没有啥头绪,希望您能指点一下,万分感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