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程序 把按键作为开关的方法 (不用delay)

楼主(2022-01-09):
(原创)  不用delay, 不阻塞运行!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t    b2 = 0;       //button state,  default  HIGH
bool b2on = false;
int  wait = 0;      //counter when key is hold

void setup() {
  // initialize the LED pin as an output:
  pinMode(ledPin1, OUTPUT);
  // initialize the pushbutton pin as an input:
  pinMode(buttonPin1, INPUT);
}

void loop() {
  // read the state of the pushbutton value:
  b2 = digitalRead(buttonPin1);

  if( b2 == LOW )   // pressed,  from HIGH->LOW

  {
    wait++;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release
  }

  if( b2 && wait > 39)              // button return back to HIGH, and  LOW for 39 times

{
    b2on = !b2on;                  // one CLICK  finished!
    wai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set
  }

  if (b2on) {
    // turn LED on:
    digitalWrite(ledPin1, HIGH);
  } else {
    // turn LED off:
    digitalWrite(ledPin1, LOW);
  }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A(2022-08-22):
延时用了wait++,仍然阻塞

网友A:
用状态机和系统计数器才行

楼主:
"wait > 39"   这里的 39 根据你的芯片调节到合适的值

网友B:
用状态机  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