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易51单片机蓝牙小车

楼主:
       主要元器件:单片机AT89C2051,蓝牙HC-04,2a升压模块,直流减速电机,锂电池充电模块TP4056。
       电路选用价格低廉的89C2051单片机,其RXD和TXD与蓝牙模块的TXD和RXD相连。P1.0与P1.1通过两只三极管D965来控制直流减速电机,达到驱动小车前进,左转,右转,停止四种动作的目的。
       手机APP采用HC蓝牙助手,自定义四个按键,F:设置为3,L:设置为1,R:设置为2,S:设置为0。
       单片机程序如下:
ORG 0000H
SJIMP MAIN
ORG 0060H
MAIN:
MOV P1,#00H
MOV TMOD,#20H
MOV TH1,#0FDH
MOV TL1,#0FDH
MOV PCON,#0
MOV SCON,#50H
SETB TR1
LOOP:
JNB  RI,$
MOV P1.SBUF
CLR RI
JMP LOOP
END
电路图,小车外观图及APP控制界面图:

APP界面图

APP界面图

电路图

电路图

小车外观图

小车外观图

网友A(2022-01-09):
倒数第4行 MOV P1.SBUF   ????

网友B:
看起来很简单,就是程序看不懂,赞一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倒数第4行 MOV P1.SBUF   ????

抱歉抄错了应是MOV P1,SBUF,谢谢你的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