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2单片机用12864液晶制作时钟,请大家帮忙看看,感谢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...

楼主(2022-01-09):
用keil uvision4编译错误
Build target '时钟'compiling main.c.....\BSP\24C02.H(13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date', expected ')'
..\BSP\24C02.H(14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read_byte'
compiling pbdata.c.....\BSP\24C02.H(13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date', expected ')'..\BSP\24C02.H(14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read_byte'
compiling 24c02.c.....\BSP\24C02.H(13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date', expected ')'..\BSP\24C02.H(14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read_byte'
compiling key.c.....\BSP\24C02.H(13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date', expected ')'..\BSP\24C02.H(14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read_byte'
compiling xianshi.c.....\BSP\24C02.H(13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date', expected ')'..\BSP\24C02.H(14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read_byte'Target not created

头文件
#ifndef __24C02_H_
#define __24C02_H_

bit writ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24C02的标志
sbit sda =P2^0;
sbit scl =P2^1;

void delay0();
void 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信号
void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
void respon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
void init_24c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^2C初始化函数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e);        //写一个字节函数
uchar read_by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一个字节函数
void write_add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;        //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
void read_add(uchar 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

#endif
函数
#include "pbdata.h"

void delay0()
{;;}
void start()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信号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0();
}
void stop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0();

}
void respons()                //应答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0();
}
void init_24c02()        //I^2C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0();
}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//写一个字节函数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        sda=CY;
        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0();
}
uchar read_byte()                //读一个字节函数
{
        uchar i,k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        k=(k<<1)|sda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0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;
}
void write_add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        //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
{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date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stop();
}
void read_add(uchar address)        //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
{
        uchar date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1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date=read_byte()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return date;
}

网友A:
头文件中的 uchar 没有定义,而报错.在前面定义一下: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楼主:
好的,知道了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