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,大家看一下,是软件问题,还是晶振问题,小白搞不定了

楼主(2022-01-09):
单片机12MHZ晶振。软件下载到单片机后问题表现为;
         软件设想的表现是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片机收到上位机发送的任何数据后,先回复:“收到”,再在“收到”后面贴上上位机发送的数据。

      实际表现为,发送:1              回复;收到1             正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;11             回复;收到1              不正常,      应该为“收到11”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;111           回复:收到1              不正常,     应该为“收到111”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;1111          回复;收到1               不正常,     应该“收到1111”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;11111          回复;收到1收到               不正常,              应该为,“收到11111”,

把for循环注释掉,也就是让单片机收到什么回复什么,一切表现正常

[16:21:01.014]发→◇1

[16:21:01.045]收←◆收到1
[16:21:05.575]发→◇11

[16:21:05.606]收←◆收到1
[16:21:10.095]发→◇111

[16:21:10.126]收←◆收到1
[16:21:13.415]发→◇1111

[16:21:13.446]收←◆收到1
[16:21:16.631]发→◇11111

[16:21:16.682]收←◆收到1收到
[16:21:19.614]发→◇111111

[16:21:19.666]收←◆收到1收到1
[16:21:27.823]发→◇1111111

[16:21:27.874]收←◆收到1收到1
[16:21:30.942]发→◇11111111

[16:21:30.994]收←◆收到1收到1
[16:21:34.047]发→◇111111111

[16:21:34.118]收←◆收到1收到1收到

[16:21:37.287]发→◇1111111111

[16:21:37.359]收←◆收到1收到1收到
[16:21:41.686]发→◇11111111111

[16:21:41.717]收←◆收到1
[16:21:41.762]收←◆收到1收到
[16:21:44.391]发→◇111111111111

[16:21:44.463]收←◆收到1收到1收到1

楼主:
        #include<reg52.h>
      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     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, a, i;
        uchar code table[]="收到";
          void delayms(char i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  }
        void init()
        {
  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 PCON=0x80;

          TH1=0xe6;
          TL1=0xe6;
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}

         void main(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BUF=table[i]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SBUF=a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void ser() interrupt 4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   a=SBUF;
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
          }

网友A:
a只能存一个字节,所以回复a是1,没错啊。
你应该定义
unsigned char rx1buff[32];
unsigned char rx1cnt;
在接收中断里
if(rx1cnt<32)
  rx1buff[rx1cnt++]=SBUFF;
还一个就是,你收到一个字符a,就置位了标志位并关闭了串口接收,所以后面的也不能收到。
目前你的问题是属于没有理解串口数据的存储。
如果改成我这样,你可能发现结果还是一样,因为你收到一个就结束了,发送收到的数据也只是SBUF=a;也只发送了一个数据,而应该像你上面发送收到一样是个循环把收到的数据全发出去。
那就是第二个问题,什么时候知道收完了呢?
1.加个末尾的识别字符
2.用定时器每次收到一个数据重新倒计时,如果倒计时结束了就认为一次数据接收完成,这个时候置位flag.

楼主:
总之太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了,本人先把这个挂起来以后用到的时候再来研究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