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_OS调度器的实现(微操作系统程序)

楼主(2022-01-09):
       MCU的微操作系统,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算法,而任何算法都是是基于数据结构的

学习大型OS,还是需要数据结构基础的,对于非软件专业的人,可能没有学过。。。。。。

       还好,有微小的算法系统,可以实现MCU软件的设计,这个比较容易理解,需要的可以讨论,

这个是基于一本书上的实例代码,把他的主要内容总结了一下,下载可以直接套用,   自己再编写也没多少代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#include "OS.h"
// 中断服务函数 ,没歌1s 来调度这个函数

//调度器的实现

void SCH_Update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ndex;

        for(Index =0;Index < SCH_MAX_TASKS;Inde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CH_tasks_G[Index].pTask)  // 任务存在,不为0  ,这个涉及,任务的删除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这个任务是否要执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 == SCH_tasks_G[Index].Dela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RunMe += 1;   //这个任务要运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这个任务是周期性,还是单次任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CH_tasks_G[Index].Perio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Delay = SCH_tasks_G[Index].Period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Delay -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
//任务的添加

unsigned char SCH_Add_Task(void (*pTask)(),const unsigned int Delay,const unsigned int Perio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ndex = 0;

        while((SCH_tasks_G[Index].pTask != 0)&&(Index < SCH_MAX_TASKS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dex++;
        }

        if(Index == SCH_MAX_TASK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ERROE_CODE =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CH_MAX_TASKS;
        }

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pTask = pTask;
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Delay = Delay;
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Period = Period;

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RunMe = 0;

        return Index;
}

// 任务的删除

unsigned char SCH_Delete_Task(Task_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turn_Code = 0;

        //判断这个地方的函数指针是否为0
        if(0 == SCH_tasks_G[Task_ID].pTas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这里没有任务.....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全局错误变量    ,也可以不要这个错误机制
                //Error =
                Return_Code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_Code = 1;
        }
        SCH_tasks_G[Task_ID].pTask = 0x0000;
        SCH_tasks_G[Task_ID].Delay = 0;
        SCH_tasks_G[Task_ID].Period = 0;
        SCH_tasks_G[Task_ID].RunMe = 0;
        return Return_Code;
}

//216
void SCH_Dispatch_Tasks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ndex;
        //所有的任务轮训之后,再释放CPU
        for(Index = 0;Index < SCH_MAX_TASKS;Inde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CH_tasks_G[Index].RunMe >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SCH_tasks_G[Index].pTask)();  //执行任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H_tasks_G[Index].RunMe -= 1;  // 复位/减小RunMe的标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周期性任务会自动再次执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这个是单次任务,将他从队列中删除,不是单次任务,就需要手动删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 == SCH_tasks_G[Index].Perio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H_Delete_Task(Inde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启动调度器

void SCH_Start()
{
         //EA= 1;
        ;
}

void AX()
{
}

int main()
{
        //
        unsigned char Task_ID;
        Task_ID = SCH_Add_Task(AX,1000,0);

        SCH_Star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H_Dispatch_Tasks();
        }
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:
这种思路对于大项目还是很有帮助的

网友B(2022-03-01):
SCH_Start()里该运行些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