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DS18B20温度传感器在LCD1602显示有误,想请教下大佬问题出在哪,小白实在....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intrins.h>
unsigned int  Real_temp;
unsigned int t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rs =P3^0;       //
sbit rw = P3^1;
sbit e =P3^5;   //
sbit D1=P0^0;
sbit D2=P0^1;
sbit D3=P0^2;
sbit D4=P0^3;
sbit D5=P0^4;
sbit D6=P0^5;
sbit D7=P0^6;
sbit D8=P0^7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DS18B20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DQ=P1^2;        //定义DS18b20的管脚

/*****延时子程序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for(;t>0;t--);
}

/*****初始化DS18B20*****/
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x=0;
  DQ = 1;      //DQ复位
  delay(8);    //稍做延时
  DQ = 0;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(80);   //精确延时,大于480us
  DQ = 1;  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(8);
  x = DQ;      //稍做延时后,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x=1则初始化失败
  delay(4);
  return x;
}

/*****读一个字节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Q = 0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delay(4);
  }
  return(dat);
}

/*****写一个字节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Q = 0;
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delay(4);
    DQ = 1;
    dat>>=1;
  }
  delay(4);
}

/*****读取温度*****/
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b=0;
          unsigned int t=0;
          t=Init_DS18B20();
          if(t) return Real_temp;
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  t=Init_DS18B20();
          if(t) return Real_temp;
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        a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低8位
          b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高8位
          t=b;
          t<<=8;
          t=t|a;
          if(t<=0||t>0x900)
        return Real_temp;
        t=t*0.625+0.5;
          return(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  //命令函数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e=0;
}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//写入数据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e=0;
}
void 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hang,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char *p)  //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,如果要让第一行,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"ab cd ef" ,调用该函数如下write_string(1,5,"ab cd ef");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*p == '\0')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*p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}
void write_zifu(unsigned char hang,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char date)   //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date);
}
void write_sfm3_18B20(unsigned char hang,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int date)  //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}
void init_1602()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设置
{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sd: 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wd: 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write_zifu(1,12,0xdf);  //显示度
        write_zifu(2,12, 0xdf);  //显示度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 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init_1602();
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ReadTemperature();
 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4,t);
         }
}

网友A(2022-01-10):
显示的结果就是全为000,参照网上其他程序后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有误,理解成LCD最后一个显示函数能转换读取出的温度值。

屏幕截图 2022-01-1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显示的结果就是全为000,参照网上其他程序后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有误,理解成LCD最后一个显示函数能转换读取出 ...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intrins.h>
unsigned int Real_temp;
unsigned int t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rs =P3^0;       //
sbit rw = P3^1;
sbit e =P3^5;   //
sbit D1=P0^0;
sbit D2=P0^1;
sbit D3=P0^2;
sbit D4=P0^3;
sbit D5=P0^4;
sbit D6=P0^5;
sbit D7=P0^6;
sbit D8=P0^7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DS18B20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DQ=P1^2;        //定义DS18b20的管脚

/*****延时子程序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for(;t>0;t--);
}

/*****初始化DS18B20*****/
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x=0;
  DQ = 1;      //DQ复位
  delay(8);    //稍做延时
  DQ = 0;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(80);   //精确延时,大于480us
  DQ = 1;  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(8);
  x = DQ;      //稍做延时后,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x=1则初始化失败
  delay(4);
  return x;
}

/*****读一个字节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Q = 0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delay(4);
  }
  return(dat);
}

/*****写一个字节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Q = 0;
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delay(4);
    DQ = 1;
    dat>>=1;
  }
  delay(4);
}

/*****读取温度*****/
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t=0;
        t=Init_DS18B20();
        if(t) return Real_temp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t=Init_DS18B20();
        if(t) return Real_temp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      a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低8位
        b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高8位
        t=b;
        t<<=8;
        t=t|a;
        if(t<=0||t>0x630)
        return Real_temp;
        t=t*0.625+0.5;
        return (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  //命令函数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e=0;
}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//写入数据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e=0;
}
void 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hang,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char *p)  //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,如果要让第一行,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"ab cd ef" ,调用该函数如下write_string(1,5,"ab cd ef");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*p == '\0')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*p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}
void write_zifu(unsigned char hang,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char date)   //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date);
}
void write_sfm3_18B20(unsigned char hang,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int date)  //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}
void init_1602()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设置
{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sd: 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wd: 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write_zifu(1,8,0xdf);  //显示度
        write_zifu(1,9,'C');
        write_zifu(2,8,0xdf);  //显示度
        write_zifu(2,9,'C'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init_1602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4,ReadTemperature());
        }
}

网友C:
18B20读写时,总线拉低后没有延时15微秒就读写,造成读写失败。

网友D: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先拉高
    DQ = 0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delay(4);
  }
  return(dat);
}

/*****写一个字节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先拉高
    DQ = 0;
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delay(4);
    DQ = 1;
    dat>>=1;
  }
  delay(4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   Init_DS18B20();
    init_1602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t = ReadTemperature();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取得反回值
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4,t);
    }
}

你的ReadTemperature();中已有一个区域变数t
混肴了全域变数t
其实全域变数t由始致终都是0
LCD才会显示000

命名变数时不要贪方便只用单字
特别是全域变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18B20读写时,总线拉低后没有延时15微秒就读写,造成读写失败。

大佬,18B20读写字节部分在总线拉低后都进行了延时,但还是一样,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
可以了,太谢谢大佬了,我再去多了解下区域变数和全域变数

网友E(2022-06-05):
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

参考我5楼的回贴

网友F:
分两步来做,每一步,查看18B20能不能读出数据
第二步,LCD1602以膛能正常显示
这两个驱动解决后,你需要将18B20读出来的数值化为相应的字符,显示到1602相应的位置上
就是这么简单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了,太谢谢大佬了,我再去多了解下区域变数和全域变数

应该叫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参考我5楼的回贴

那如果是LCD屏直接不显示应该是怎么办呀?

网友I(2023-05-13):
引用 网友H:
那如果是LCD屏直接不显示应该是怎么办呀?

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J(2023-07-18):
在我的51学习板上,却是运行正常

网友K(2023-08-27):
  t=t*0.625+0.5;
这在单片机上无法运算呀?

网友L:
P3_5在温度读取期间应该置1,不然就会读取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