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一个宝盒子,蓝牙音响可以刷吗?

楼主(2022-01-10):
某宝盒L1,看到里面有个芯片esp32-wrover,能连上蓝牙,但没有音响功能,估计是OTA用。是否能用USB直接刷个蓝牙音响固件,或者修改一些参数,以达到音响功能。用什么软件,怎么改,望师傅指点一二,

网友A:
像你这样,除了重画那块板子,别的办法几乎不可能。

网友B:
这货有功放有到账提示音等,想做蓝牙音响得改电路

网友C:
应该可以

网友D:
想做蓝牙音响得改电路 你只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配置硬件,以便它使用正确的音频输出。

这不是一个初学者项目,ESP-ADF 也不是针对初学者的,你的编程经验是什么?

话虽这么说:你知道你可以花几元在某宝购买蓝牙音频接收器模块吗? 他们使用带有集成 DAC、放大器和蓝牙无线电的专用芯片。
除非你想学习蓝牙和音频编程,或者除非你有非常具体的要求,否则我不会推荐 DIY ESP32 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你这样,除了重画那块板子,别的办法几乎不可能。

想给esp 32重新刷个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想做蓝牙音响得改电路 你只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配置硬件,以便它使用正确的音频输出。

谢谢大佬,这些信息我的学习很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货有功放有到账提示音等,想做蓝牙音响得改电路

改电路,很麻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可以

去试试

网友B:
板上有刷固件端口,但你得有相应的资源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板上有刷固件端口,但你得有相应的资源才行

刷个蓝牙音响固件进去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