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放大100hz-20M信号的电路

楼主(2022-01-10):
制作频率计,前置模拟放大电路不知道如何设计
1Mhz以内的三极管还勉强可以,10M信号就无法放大了,
现在要求放大100mv-2V的信号就行,1khz-20Mhz,都能被放大到单片机能识别就行

网友A:
10M信号,直接入单片机不用分频吗?单片机忙得过来不?一般来说是要接个分频器,输入单片机的。

网友B:
建议用场效应管放大,再整形、分频后进单片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M信号,直接入单片机不用分频吗?单片机忙得过来不?一般来说是要接个分频器,输入单片机的。

我写的程序能测10M的频率都是很准的,15W408AS单片机30M晶振频率,不分频直接测量,加上前置是为了测量幅度不够的小信号。增加灵敏度用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用场效应管放大,再整形、分频后进单片机。

场效应管开启电压比较高,灵敏度不好保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