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整套单片机电路必须用一个电源吗?

楼主(2022-01-10):
电脑连接单片机实验板继电器模块连接手机充电器,单片机发出高低电平没效果,都使用电脑供电或手机充电器供电又好使了。。

网友A:
单片机实验板和继电器没有共地

网友B:
共地就可以了 不一个电源不碍事

网友C:
单片机上的VCC一般也不止一个,一般都有3.3和5v,VCC和GND都可以共用。

网友D:
不一定共地,如有需要光耦隔离的场合,单一定要分析好,负载有回路

网友E:
要保证共地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