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哪位大师帮我看看单片机程序,怎样保存按键值,搞了几天没头绪

楼主(2022-01-10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//unsigned char table[8]={0xaa,0x55,0xaa,0x55,0xaa,0x55,0xaa,0x55};
/*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*/
sfr  IAP_DATA      =   0xC2;       //Flash data register
sfr  IAP_ADDRH     =   0xC3;             //Flash address HIGH
sfr  IAP_ADDRL     =   0xC4;               //Flash address LOW
sfr  IAP_CMD       =   0xC5;                //Flash command register
sfr  IAP_TRIG       =   0xC6;                 //Flash command trigger
sfr  IAP_CONTR     =   0xC7;             //Flash control register
/*Define ISP/IAP/EEPROM command*/
#define   CMD_IDLE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nd-By
#define   CMD_READ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yte-Read
#define   CMD_PROGRAM   2                 //Byte-Program
#define   CMD_ERASE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ctor-Erase
/*Define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*/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0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30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1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24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 0x82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20MHz
        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3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12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4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6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5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3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6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2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7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1MHz
//Start address for STC12C5A60S2 series EEPROM
#define    IAP_ADDRESS   0x2000
void Delay(BYTE n);
void IapIdle();
BYTE IapReadByte(WORD addr);
void IapProgramByte(WORD addr, BYTE dat);
void IapEraseSector(WORD addr);

WORD i;
void Delay(BYTE n)
{
      WORD x;
      while (n--)
      {
            x = 0;
            while (++x);
      }
}

unsigned char RunMode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System Fuction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1ms(unsigned int coun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unsigned char GetKe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Temp,CheckValue,Key = 0x00;
        CheckValue = P3&0x32;
        if(CheckValue==0x3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0;

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KeyTemp = P3&0x32;
        if(KeyTemp==CheckValue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0;

        if(!(CheckValue&0x02))
                Key|=0x01;
        if(!(CheckValue&0x10))
                Key|=0x02;
        if(!(CheckValue&0x20))
                Key|=0x04;
        return Key;
}

unsigned int TimerCount,SystemSpeed,SystemSpeedIndex;
void InitialTimer2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TR0=1;

        EA=1;
}

unsigned int code SpeedCode[]={        5,   8,  10,  14,  17,  20,  3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,  50,  60,  70,  80,  90, 100, 120, 140, 16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, 200, 300, 400, 500, 600, 700, 800, 900,1000};//27
void SetSpeed(unsigned char Speed)
{

        SystemSpeed =SpeedCode[Speed];

}

void LEDShow(unsigned int LEDStatus)
{
        P1 = ~(LEDStatus&0xff);

}

void InitialCPU(void)
{
        RunMode = 0x00;
        TimerCount = 0;
        SystemSpeedIndex =10;

        P3 = 0xff;
        Delay1ms(500);
        P1 = 0xFF;

        P3 = 0xFF;
        SetSpeed(SystemSpeedIndex);

}

//Mode 0
unsigned int LEDIndex = 0;
bit LEDDirection = 1,LEDFlag = 1;
void Mode_0(void)
{
        LEDShow(0x01<<LEDIndex);
     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8;
}
//Mode 1
void Mode_1(void)
{
        LEDShow(0x80>>LEDIndex);
     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8;
}
//Mode 2
void Mode_2(void)
{
        if(LEDDirection)
                LEDShow(0x01<<LEDIndex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EDShow(0x80>>LEDIndex);
        if(LEDIndex==7)
                LEDDirection = !LEDDirection;
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8;
}
//Mode 3
void Mode_3(void)
{
        if(LEDDirection)
                LEDShow(~(0xff<<LEDIndex));
        /*else
                LEDShow(~(0x80>>LEDIndex));*/
        if(LEDIndex==8)
                LEDDirection = !LEDDirection;
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9;
}

void TimerEventRun(void)
{
        if(RunMode==0x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0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unMode ==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unMode ==0x0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2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unMode ==0x0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3();
        }

}

void Timer2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标志清除( Timer2 必须软件清标志!)
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25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2500)%256;
        if(++TimerCount>=SystemSpee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TimerEventRun();
           }

}
unsigned char MusicIndex = 0;
void KeyDispose(unsigned char Key)
{

                // WORD i;

        if(Key&0x01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LEDDirection = 1;
                LEDIn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//LED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RunMode = (RunMode+1)%4;
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&0x02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SystemSpeedIndex>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SystemSpeedInde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peed(SystemSpeedIndex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}
        if(Key&0x0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ystemSpeedIndex<2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SystemSpeedInde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peed(SystemSpeedIndex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;
        InitialCPU();
       InitialTimer2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 = GetKey()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x00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ispose(Key);

}
}
}

void IapIdle()//关闭ISP,IAP功能
{
      IAP_CONTR = 0;       //Close IAP function
      IAP_CMD = 0;              //Clear command to standby
      IAP_TRI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trigger register
      IAP_ADDRH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//Data ptr point to non-EEPROM area
      IAP_ADDR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Read one byte from ISP/IAP/EEPROM area
Input: addr (ISP/IAP/EEPROM address)
Output:Flash data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YTE IapReadByte(WORD addr)//读字节
{
      BYTE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 buffer
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 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IAP_CMD = CMD_READ;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READ command
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
          //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dat = IAP_DATA;              //Read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ose ISP/IAP/EEPROM function
      return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turn Flash data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Program one byte to ISP/IAP/EEPROM area
Input: addr (ISP/IAP/EEPROM address)
       dat (ISP/IAP/EEPROM data)
Output: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ProgramByte(WORD addr, BYTE dat)//写字节
{
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        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IAP_CMD = CMD_PROGRAM;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PROGRAM command
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IAP_DATA =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
          //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IapIdle(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Erase one sector area
Input: addr (ISP/IAP/EEPROM address)
Output: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EraseSector(WORD addr)//擦除扇区
{
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 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IAP_CMD = CMD_ERASE;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ERASE command
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
          //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IapIdle();
}

网友A:
我可能语文不是太好  啥叫咋保存按键值?

网友B:
110行改:RunMode = IapReadByte(IAP_ADDRESS);

212行加:IapEraseSector(IAP_ADDRESS);
213行加:IapProgramByte(IAP_ADDRESS, RunMode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10行改:RunMode = IapReadByte(IAP_ADDRESS);

212行加:IapEraseSector(IAP_ADDRESS);

先谢谢,我试一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可能语文不是太好  啥叫咋保存按键值?

可能我说法不太准确,这是个调速流水灯程序,我想保存每次调好灯速度与模式,困扰了好几天,无从下手了

楼主:
希望能掉电保存每次调好的模式与速度,求大师们指点。非常感谢您的参与。

网友C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//unsigned char table[8]={0xaa,0x55,0xaa,0x55,0xaa,0x55,0xaa,0x55};
/*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*/
sfr  IAP_DATA      =   0xC2;       //Flash data register
sfr  IAP_ADDRH     =   0xC3;             //Flash address HIGH
sfr  IAP_ADDRL     =   0xC4;               //Flash address LOW
sfr  IAP_CMD       =   0xC5;                //Flash command register
sfr  IAP_TRIG       =   0xC6;                 //Flash command trigger
sfr  IAP_CONTR     =   0xC7;             //Flash control register
/*Define ISP/IAP/EEPROM command*/
#define   CMD_IDLE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nd-By
#define   CMD_READ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yte-Read
#define   CMD_PROGRAM   2                 //Byte-Program
#define   CMD_ERASE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ctor-Erase
/*Define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*/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0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30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1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24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 0x82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20MHz
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3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12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4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6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5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3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6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2MHz
//#define   ENABLE_IAP   0x87              //if SYSCLK<1MHz
//Start address for STC12C5A60S2 series EEPROM
#define IAP_ADDRESS   0x2000
void Delay(BYTE n);
void IapIdle();
BYTE IapReadByte(WORD addr);
void IapProgramByte(WORD addr, BYTE dat);
void IapEraseSector(WORD addr);
/*
WORD i;
void Delay(BYTE n)
{
        WORD x;
        while 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++x);
        }
}*/
unsigned char RunMode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System Fuction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1ms(unsigned int coun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unsigned char GetKe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Temp,CheckValue,Key = 0x00;
        CheckValue = P3&0x32;
        if(CheckValue==0x3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0;
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KeyTemp = P3&0x32;
        if(KeyTemp==CheckValue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0;

        if(!(CheckValue&0x02))
                Key|=0x01;
        if(!(CheckValue&0x10))
                Key|=0x02;
        if(!(CheckValue&0x20))
                Key|=0x04;
        return Key;
}

unsigned int TimerCount,SystemSpeed,SystemSpeedIndex;
void InitialTimer2(void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)%256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A=1;
}

unsigned int code SpeedCode[]={5,   8,  10,  14,  17,  20,  3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,  50,  60,  70,  80,  90, 100, 120, 140, 16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, 200, 300, 400, 500, 600, 700, 800, 900,1000};//27
void SetSpeed(unsigned char Speed)
{
         SystemSpeed =SpeedCode[Speed];
}

void LEDShow(unsigned int LEDStatus)
{
        P1 = ~(LEDStatus&0xff);
}

void InitialCPU(void)
{
        RunMode = 0x00;
        TimerCount = 0;
        SystemSpeedIndex =10;
        P3 = 0xff;
        Delay1ms(500);
        P1 = 0xFF;
        P3 = 0xFF;
        SetSpeed(SystemSpeedIndex);
}
//Mode 0
unsigned int LEDIndex = 0;
bit LEDDirection = 1,LEDFlag = 1;
void Mode_0(void)
{
        LEDShow(0x01<<LEDIndex);
     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8;
}
//Mode 1
void Mode_1(void)
{
        LEDShow(0x80>>LEDIndex);
     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8;
}
//Mode 2
void Mode_2(void)
{
        if(LEDDirection)
                LEDShow(0x01<<LEDIndex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EDShow(0x80>>LEDIndex);
        if(LEDIndex==7)
                LEDDirection = !LEDDirection;
     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8;
}
//Mode 3
void Mode_3(void)
{
        if(LEDDirection)
                LEDShow(~(0xff<<LEDIndex));
        /*else
        LEDShow(~(0x80>>LEDIndex));*/
        if(LEDIndex==8)
                LEDDirection = !LEDDirection;
        LEDIndex = (LEDIndex+1)%9;
}

void TimerEventRun(void)
{
        if(RunMode==0x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0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unMode ==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unMode ==0x0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2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unMode ==0x0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3();
        }
}

void Timer2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标志清除( Timer2 必须软件清标志!)
        TH0=(65536-25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2500)%256;
        if(++TimerCount>=SystemSpee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TimerEventRun();
        }
}
unsigned char MusicIndex = 0;
void KeyDispose(unsigned char Key)
{
// WORD i;
        if(Key&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Direction = 1;
                LEDIn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//LED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RunMode = (RunMode+1)%4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&0x0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ystemSpeedIndex>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SystemSpeedInde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peed(SystemSpeedIndex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&0x0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ystemSpeedIndex<2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SystemSpeedInde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peed(SystemSpeedIndex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,Key1;
        InitialCPU();
        InitialTimer2();
        Key1=IapReadByte(IAP_ADDRESS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 = Get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x00 && Key!=Key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=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EraseSector(IAP_ADDRES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Byte(IAP_ADDRESS, Key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x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ispose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apIdle()//关闭ISP,IAP功能
{
      IAP_CONTR = 0;       //Close IAP function
      IAP_CMD = 0;              //Clear command to standby
      IAP_TRI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trigger register
      IAP_ADDRH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//Data ptr point to non-EEPROM area
      IAP_ADDR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Read one byte from ISP/IAP/EEPROM area
Input: addr (ISP/IAP/EEPROM address)
Output:Flash data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YTE IapReadByte(WORD addr)//读字节
{
      BYTE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 buffer
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 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IAP_CMD = CMD_READ;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READ command
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
          //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dat = IAP_DATA;              //Read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ose ISP/IAP/EEPROM function
      return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turn Flash data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Program one byte to ISP/IAP/EEPROM area
Input: addr (ISP/IAP/EEPROM address)
       dat (ISP/IAP/EEPROM data)
Output: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ProgramByte(WORD addr, BYTE dat)//写字节
{
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        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IAP_CMD = CMD_PROGRAM;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PROGRAM command
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IAP_DATA =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
          //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IapIdle(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Erase one sector area
Input: addr (ISP/IAP/EEPROM address)
Output: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EraseSector(WORD addr)//擦除扇区
{
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 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IAP_CMD = CMD_ERASE;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ERASE command
  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
          //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IapIdle();
}

网友D:
看你的诉求不难,

网友D:
简单点,分3步。一,先做出按键能控制流水灯的速度,二,用内部eeprom读写,三,综合利用,读写第一步的按键值

网友E:
      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
单片机型号?
0x46 是 89系列    但是寄存器是  ISP_TRIG
0x5A 是 1T系列指令,寄存器 是  IAP_TRIG  所以你注释和内容不同,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IAP_TRIG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IAP_TRIG = 0xb9;       ...

单片机是stc12c2052AD

楼主:
感谢您的指导,这样改还是不行

楼主:
感谢!但是这样还是不行

网友F:
1 搞清楚芯片型号
2 查找使用手册
3 参考例程
4 修改程序,测试

网友D:
我这个也是stc12c2052,逻辑是:按键值加一,擦除2000h区,写入2000h区。每次上电读取2000h的值附给显示的值 你搜一下我发的帖:关键字  stc12c2052的eeprom

网友E:
STC12C2052AD 的 IAP启动指令是

ISP_TRIG = 0x46;
ISP_TRIG = 0xB9;

而不是你代码中的: IAP_TRIG你应该确认一下 寄存器地址

网友E:
多的不说了, 如果如你所说: STC12C2052AD 的话:
用的是ISP 指令, ISP_TRIG = 0x46; ISP_TRIG = 0xB9;
但是,ISP 寄存器,是不同于 IAP寄存器的,
看下图修改你的  sfr 定义

网友G:
STC的芯片先擦除,接着写入,最后你要在什么时候读出就行
value=0x01;
   IapEraseSector(IAP_ADDRESS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IapProgramByte(0x0010, value);
  这是擦除和写入,我的读出是放在上电的时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这个也是stc12c2052,逻辑是:按键值加一,擦除2000h区,写入2000h区。每次上电读取2000h的值附给显示的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H:
建议楼主先分解问题,就是把程序简单化,例如一个按键,保存这个按下的反应值,例如按一下加一,否则这么长的程序哪有时间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多的不说了, 如果如你所说: STC12C2052AD 的话:
用的是ISP 指令, ISP_TRIG = 0x46; ISP_TRIG = 0xB9 ...

谢谢!我修改再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