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,内存条,是否也可以外扩?

楼主(2022-01-10):
1.EEPRom和flash都可以外挂,比如24W128和WQ256,有什么不同?

2.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,内存条,是否也可以外扩?

网友A:
可以外挂,但不是每一款都支持

网友B:
EEPROM的全称是“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”,即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-Only Memory。是相对于紫外擦除的rom来讲的。但是今天已经存在多种EEPROM的变种,变成了一类存储器的统称。
狭义的EEPROM:
这种rom的特点是可以随机访问和修改任何一个字节,可以往每个bit中写入0或者1。这是最传统的一种EEPROM,掉电后数据不丢失,可以保存100年,可以擦写100w次。具有较高的可靠性,但是电路复杂/成本也高。因此目前的EEPROM都是几十千字节到几百千字节的,绝少有超过512K的。
flash:
flash属于广义的EEPROM,因为它也是电擦除的rom。但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按字节为单位的擦写的EEPROM,我们都叫它flash。
flash做的改进就是擦除时不再以字节为单位,而是以块为单位,一次简化了电路,数据密度更高,降低了成本。上M的rom一般都是flash。
flash分为nor flash和nand flash。nor flash数据线和地址线分开,可以实现ram一样的随机寻址功能,可以读取任何一个字节。但是擦除仍要按块来擦。

nand flash同样是按块擦除,但是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,不能利用地址线随机寻址。读取只能按页来读取。(nandflash按块来擦除,按页来读,norflash没有页)

由于nandflash引脚上复用,因此读取速度比nor flash慢一点,但是擦除和写入速度比nor flash快很多。nand flash内部电路更简单,因此数据密度大,体积小,成本也低。因此大容量的flash都是nand型的。小容量的2~12M的flash多是nor型的。
使用寿命上,nand flash的擦除次数是nor的数倍。而且nand flash可以标记坏块,从而使软件跳过坏块。nor flash 一旦损坏便无法再用。
因为nor flash可以进行字节寻址,所以程序可以在nor flash中运行。嵌入式系统多用一个小容量的nor flash存储引导代码,用一个大容量的nand flash存放文件系统和内核。

网友C:
1, 可以外挂 扩展内存.
2, 外挂扩展内存, 读写速度依据 你单片机的核心资源不同,  最终效果不见得能满足你的期待. 以51为例, 对对外挂扩展内存  即XDATA 即便,使用并口传输方式, 读写的速度也是相当的慢,而且所有的计算操作都要经过中间寄存器过渡。如果不是实在缺少内存,并不推荐这种方式。

网友D:
STM32如果RAM不够用,是可以外扩8M XM8A51216。 51单片机可以外扩6116, 62256 这些IC来增加RAM的

网友E:
当然可以,一般都是比较多引脚的才能外接

网友F:
可以但是不建议,花费的人力物力还不如买个大内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EPROM的全称是“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”,即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-Only Memory。 ...

那flash和eeprom属于同一类的东西了  都是用来放程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TM32如果RAM不够用,是可以外扩8M XM8A51216。 51单片机可以外扩6116, 62256 这些IC来增加RAM的

RAM都偏小

楼主:
 ALIENTEK 战舰 STM32F103 板载资源如下:  ◆  CPU:STM32F103ZET6,LQFP144,FLASH:512K,SRAM:64K;  ◆  外扩 SRAM:XM8A51216,1M 字节  ◆  外扩 SPI FLASH:W25Q128,16M 字节  ◆  1 个电源指示灯(蓝色)  ◆  2 个状态指示灯(DS0:红色,DS1:绿色)  ◆  1 个红外接收头,并配备一款小巧的红外遥控器  ◆  1 个  EEPROM 芯片,24C02,容量 256 字节    既然都有W25Q128大容量了何必用24C02?考虑的是什么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ALIENTEK 战舰 STM32F103 板载资源如下:  ◆  CPU:STM32F103ZET6,LQFP144,FLASH:512K ...

考虑的是让你学会各种常见外围芯片的使用。

真正用的人,是自己画板子的。是不会出现这种搭配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1, 可以外挂 扩展内存.
2, 外挂扩展内存, 读写速度依据 你单片机的核心资源不同,  最终效果不见得能满足你 ...

具体读写速度,需要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才知道。

网友H:
你可以用sram。现在已经有sram的IC在出售了。不过大部分的51单片机都不支持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