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导 STC89C52单片机能连接大气压、温湿度、光照、粉尘传感器

楼主(2022-01-10):
STC89C52单片机能连接大气压、温湿度、光照、粉尘传感器,通过lcd显示信息并且带有报警功能吗?要是可以的话该如何实现呢?

网友A:
首先根据需要选择传感器,根据传感器的信号接口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决定和单片机的接口,这些准备齐了出电路原理图,出PCB。再就是软件设计及联调了。

网友B:
从你的问题就知道你完全没有基础,还是先学好基础吧

网友C:
你说的这些都是外接传感器,单片机都可以接!

网友D:
你好!以前做过一个智能大棚的控制系统,和你做过设计类似,换上相应的传感器就行
下面是仿真软件画的原理图

焊接完成的实物

网友E:
可以,需要通过模块整合

网友F:
可以是可以。。。但在更高的性能来讲的话,,,,我还是推荐你去看看STC15W或STC8系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!以前做过一个智能大棚的控制系统,和你做过设计类似,换上相应的传感器就行
下面是仿真软件画的原理 ...

哇!好哒谢谢!
但是那个esp8266模块也能仿真吗?

网友G:
多种传感器,需要先逐个击破,最后才能隔合在一起。

网友H:
不是直接接的么????????

网友I:
就是跟搭积木一样,一样一样的往上接,然后调通,获取数据进行显示,大四了???

网友J:
应该是可以的,温湿度,光照,粉尘,lcd我用过;你直接买相应的传感器,通过io口接受数据,然后处理就可以了

网友K:
买个开发板吧,看来您对单片机玩的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