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各位这RC4558P运放电路怎么分析?

楼主(2022-01-11):
现在是输入信号大一点,输出信号的正玄波就会畸变,电路是否有问题?有懂的大师吗?

网友A:
有电容不变才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容不变才怪

请教这位老师,这电路怎么改才好

网友B:
器件如何供电应该画出来。

网友C:
咋没输入电阻?

网友C:
又没有负端接地电阻?

网友D:
不太会,但我想知道畸变是削波了还是有毛刺?有没有波形贴出来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又没有负端接地电阻?

没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器件如何供电应该画出来。

JRC4558供电±15V啊

网友B:
输入信号多大输出信号就会畸变,畸变波形能发出来吗。

网友E:
输入限幅即可

网友E:
1-10间变动基本看不到失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-10间变动基本看不到失真

小信号是不会的,大信号不行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小信号是不会的,大信号不行

+-15V供电,10V已经是大信号了。你要更大信号是不合理的要求。

网友G:
看上去象是高通滤波器。频率不对,输出当然就会有畸变了

网友H:
14楼仿真很不错哟

网友I:
信号再大,放大器就饱和了,当然畸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