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齐单片机代码调试下面两点哪里有问题?

楼主(2022-01-11):
直接上代码
主要两个问题咨询一下网友:1、定时器延时函数能不能正常工作;2、开关(此开关不是按键开关,是普通的接通和断开开关)接通执行一套代码;否则断开,执行另一套代码。
#include <ny8.h>
#include "ny8_constant.h"
#define UPDATE_REG(x)        __asm__("MOVR _" #x ",F")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JRJDQ PORTBbits.PB0        //7脚继电器1, 高有效
#define JSJDQ PORTBbits.PB1        //6脚继电器2, 高有效
#define FMQ PORTBbits.PB2        //5脚继电器3, 高有效
#define JRJDQ2 PORTBbits.PB3        //4脚继电器4, 高有效
#define KEY1 PORTBbits.PB4      //3脚电源开关,高电平表示接通,低电平表示断开
#define DCF PORTBbits.PB5        //2脚继电器5, 高有效

uchar sysmode=0;
__sbit fz1b = sysmode:0;
__sbit t0zd1b = sysmode:1;

//==T0时间计算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time0_init(void)
{
    PCON1 &= 0xfe;
        T0MD = C_PS0_TMR0 | C_PS0_Div256;  //FINST预分频给T0且为256分频
        TMR0 = 0x00;
        INTE = C_INT_TMR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中断
        PCON1 = C_TMR0_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
}

void io_init(void)
{

        IOSTB =  C_PB4_Input;     //PB4输入
        IOSTB = C_PB0_Output;     //PB0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1_Output;     //PB1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2_Output;     //PB2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3_Output;     //PB3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5_Output;     //PB5输出

        BPHCON = (unsigned char)~( C_PB0_PHB | C_PB1_PHB| C_PB2_PHB| C_PB3_PHB| C_PB5_PHB );        //上拉
        PORTB = 0x00;
        INTE|=(1<<1);           //开启B口电平中断
}

void delay_us(int count)  //@16M  2T   2.5us
{
        for(;count>0;count--);
}

void delay_ms(int count) //@8m  4T  1ms
{
        int i;for(;count>0;count--){for(i=0;i<=100;i++);}
}

void Delay(unsigned long var)
{
    unsigned long i;

        i = t0zd1b;

        while(t0zd1b-i < var)
        {
       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io_init();
    time0_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8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
                 if(INTFbits.WDTIF)        //睡眠后60秒左右会进来一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WDT);        // Clear WDTIF flag bit                //清除WDTIF标志位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1)                //K1开关接通后,只要K1接通时,延时后DCF继电器低电平,然后又延时FMQ继电器低电平,然后延时JRJDQ继电器高电平,然后延时JRJDQ2继电器高电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DCF=0;}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FMQ=0;}    Dela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JRJDQ=1;}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JRJDQ2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//K1开关断开后,只要K1断开后时,延时后DCF继电器高电平,延时后FMQ继电器高电平,在延时后FMQ继电器高电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//接着延时后JRJDQ低电平,延时后JRJDQ2低电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DCF=1;}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FMQ=1;}    Dela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=0;}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2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}

void isr(void) __interrupt(0)
{
        if(INTFbits.T0I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TMR0);
                t0zd1b=1;
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if(INTFbits.WDTIF)        //睡眠后60秒左右会进来一次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WDT);        // Clear WDTIF flag bit                //清除WDTIF标志位

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void io_init(void)
{

        IOSTB =  C_PB4_Input;     //PB4输入
        IOSTB = C_PB0_Output;     //PB0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1_Output;     //PB1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2_Output;     //PB2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3_Output;     //PB3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5_Output;     //PB5输出

        BPHCON = (unsigned char)~( C_PB0_PHB | C_PB1_PHB| C_PB2_PHB| C_PB3_PHB| C_PB5_PHB );        //上拉
        PORTB = 0x00;
        INTE|=(1<<1);           //开启B口电平中断
}

这段代码有问题。
1.只有PB4是输入,只需要一条语句完成IOSTB配置(IOSTB =  C_PB4_Input;),其它IOSTB配置语句是多余的,并且是错误的,会把PB所有IO配置为输出。
2. 只有PB4是输入,才需要上拉。虽然你的配置使正确的,但改为BPHCON = C_PB4_PHB;更简洁明了。
3.  INTE|=(1<<1);开启B口电平中断前必须要配置PB唤醒寄存器。

网友A:
void time0_init(void)
{
    PCON1 &= 0xfe;
        T0MD = C_PS0_TMR0 | C_PS0_Div256;  //FINST预分频给T0且为256分频
        TMR0 = 0x00;
        INTE = C_INT_TMR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中断
        PCON1 = C_TMR0_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
}

这段代码有些小问题,可能会影响到其它配置。建议改为
void time0_init(void)
{
    PCON1 &= (unsigned char)~C_TMR0_En;
        T0MD = C_PS0_TMR0 | C_PS0_Div256;  //FINST预分频给T0且为256分频
        TMR0 = 0x00;
        INTE |= C_INT_TMR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中断
        PCON1 |= C_TMR0_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段代码有问题。
1.只有PB4是输入,只需要一条语句完成IOSTB配置(IOSTB =  C_PB4_Input;),其它IOS ...

PB唤醒寄存器怎么开启?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。

楼主:
谢谢,我修改了试一下

网友A:
void Delay(unsigned long var)
{
    unsigned long i;

        i = t0zd1b;

        while(t0zd1b-i < var)
        {
       ;
        }
}

这段代码是错误的。t0zd1b结合你的代码看是T0中断标志转存,是个位变量,位变量不能和数值变量运算。我猜测你的代码是延时var个定时中断吧?
下面代码是延时var个中断的。
void Delay(unsigned long var)
{
        while(va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0zd1b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zd1b=0;//清除时间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va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//喂狗
        }
}

网友A:
void isr(void) __interrupt(0)
{
        if(INTFbits.T0I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TMR0);
                t0zd1b=1;
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if(INTFbits.WDTIF)        //睡眠后60秒左右会进来一次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WDT);        // Clear WDTIF flag bit                //清除WDTIF标志位

        }
        }
}

这段代码问题更大。
1.开启了端口变化中断,竟然在中断处理代码中没有响应处理代码,这很危险。建议关闭端口变化中断。
2.WDT中断有中断处理代码,没有WDT配置代码。
3.WDT中断中断处理代码不应在T0中断处理代码内,应同级。
4.不应该在中断处理代码中喂狗。
请参考我下面的代码。
void isr(void) __interrupt(0)
{
        if(INTFbits.T0I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TMR0);
                t0zd1b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INTFbits.WDTIF)        //睡眠后60秒左右会进来一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WDT);        // Clear WDTIF flag bit                //清除WDTIF标志位

        }
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B唤醒寄存器怎么开启?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。

你查下单片机的规格书。
在所有支持引脚变化中断的单片机(包括51、arm、avr,当然也包括九齐)都有这个寄存器或类似的。
否则,任何一个输入引脚变化都产生中断,这程序就崩了。

指令格式大概是:
XX_PB=(1<<4);//PB4引脚变化会发生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查下单片机的规格书。
在所有支持引脚变化中断的单片机(包括51、arm、avr,当然也包括九齐)都有这个 ...

按照你的思路修改了,但是还是没有反应?
#include <ny8.h>
#include "ny8_constant.h"
#define UPDATE_REG(x)        __asm__("MOVR _" #x ",F")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JRJDQ PORTBbits.PB0        //7脚继电器1, 高有效
#define JSJDQ PORTBbits.PB1        //6脚继电器2, 高有效
#define FMQ PORTBbits.PB2        //5脚继电器3, 高有效
#define JRJDQ2 PORTBbits.PB3        //4脚继电器4, 高有效
#define KEY1 PORTBbits.PB4      //3脚电源开关,高电平表示接通,低电平表示断开
#define DCF PORTBbits.PB5        //2脚继电器5, 高有效

uchar sysmode=0;
__sbit fz1b = sysmode:0;
__sbit t0zd1b = sysmode:1;

//==T0时间计算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time0_init(void)
{
    PCON1 &= (unsigned char)~C_TMR0_En;
        T0MD = C_PS0_TMR0 | C_PS0_Div256;  //FINST预分频给T0且为256分频
        TMR0 = 0x00;
        INTE |= C_INT_TMR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中断
        PCON1 |= C_TMR0_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T0
}

void io_init(void)
{
        PCON &= ~(1<<3);  //关闭LVR  需要在IC_CONFIG里面设置寄存器配置
    IOSTB =  C_PB4_Input;     //PB4输入
/*        IOSTB = C_PB0_Output;     //PB0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1_Output;     //PB1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2_Output;     //PB2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3_Output;     //PB3输出
        IOSTB = C_PB5_Output;     //PB5输出
        */
        BPHCON =C_PB4_PHB;
//        BPHCON = (unsigned char)~( C_PB0_PHB | C_PB1_PHB| C_PB2_PHB| C_PB3_PHB| C_PB5_PHB );        //上拉
        PORTB = 0x00;
        INTE|=(1<<1);           //开启B口电平中断
}

void delay_us(int count)  //@16M  2T   2.5us
{
        for(;count>0;count--);
}

void delay_ms(int count) //@8m  4T  1ms
{
        int i;for(;count>0;count--){for(i=0;i<=100;i++);}
}

/*t0zd1b结合你的代码看是T0中断标志转存,是个位变量,位变量不能和数值变量运算。我猜测你的代码是延时var个定时中断吧?*/

void Delay(unsigned long var)
{
        while(va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0zd1b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zd1b=0;//清除时间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va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//喂狗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io_init();
    time0_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8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
                 if(INTFbits.WDTIF)        //睡眠后60秒左右会进来一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WDT);        // Clear WDTIF flag bit                //清除WDTIF标志位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1)                //K1开关接通后,只要K1接通时,延时后DCF继电器低电平,然后又延时FMQ继电器低电平,然后延时JRJDQ继电器高电平,然后延时JRJDQ2继电器高电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DCF=0;}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FMQ=0;}    Dela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JRJDQ=1;}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JRJDQ2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//K1开关断开后,只要K1断开后时,延时后DCF继电器高电平,延时后FMQ继电器高电平,在延时后FMQ继电器高电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//接着延时后JRJDQ低电平,延时后JRJDQ2低电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DCF=1;}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FMQ=1;}    Dela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=0;}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JRJDQ2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}

void isr(void) __interrupt(0)
{
        if(INTFbits.T0I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TMR0);
                t0zd1b=1;
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if(INTFbits.WDTIF)        //睡眠后60秒左右会进来一次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        //喂狗
                INTF= (unsigned char)~(C_INT_WDT);        // Clear WDTIF flag bit                //清除WDTIF标志位

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我提到的很多点你都没改到。例如你还是开启了端口变化中断,而中断又处理。
现象只说没反应,这让我们很难帮助你。没反应可能不是程序编写问题,可能是你编译环境没搭建好。
我只能告诉你代码中的明显错误,至于怎么修改、调试还是要靠你自己。建议你找芯片供应商提供基本例程,待调试ok后,再在此基础上修改代码。

或者你把你的项目需求、芯片型号等信息告诉我,我抽空帮你写个完整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提到的很多点你都没改到。例如你还是开启了端口变化中断,而中断又处理。
现象只说没反应,这让我们很难 ...

需求就是只要开关接通,继电器1-5分别高电平;开关断开继电器1-5分别低电平,当然,继电器1-5高电平时每个继电器之间分别间隔延时1秒,2秒,5秒,8秒;低电平时分别间隔延时2秒,3秒,5秒,3秒。延时时间用定时器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提到的很多点你都没改到。例如你还是开启了端口变化中断,而中断又处理。
现象只说没反应,这让我们很难 ...

单片机NY8系列51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需求就是只要开关接通,继电器1-5分别高电平;开关断开继电器1-5分别低电平,当然,继电器1-5高电平时 ...

输出定义:JDQ1 JDQ2 JDQ3 JDQ4 JDQ5
输入定义:KEY1
初始状态:所有输出为0(JDQ1=JDQ2=JDQ3=JDQ4=JDQ5=0;)
KEY1=1时:
        步骤1:JDQ1=1,其它输出?,延时1秒
        步骤2:JDQ2=1,其它输出?,延时2秒
        步骤3:JDQ3=1,其它输出?,延时5秒
        步骤4:JDQ4=1,其它输出?,延时8秒
        步骤5:JDQ5=1,其它输出?
KEY1=0时:
        步骤1:JDQ1=0,其它输出?,延时1秒
        步骤2:JDQ2=0,其它输出?,延时2秒
        步骤3:JDQ3=0,其它输出?,延时5秒
        步骤4:JDQ4=0,其它输出?,延时8秒
        步骤5:JDQ5=0,其它输出?
只在初始状态、步骤5时才检查KEY1值?
任何时候都检测KEY1值?要考虑步骤1~4在KEY1变化时的动作。

你需求理解太费劲了,这是根据你需求做的猜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单片机NY8系列51F

051F的规格书只找到了英文版。我用051E的规格书截图。 屏幕截图 2022-01-13
BWUCON=~(1<<4);//开启PB4的引脚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定义:JDQ1 JDQ2 JDQ3 JDQ4 JDQ5
输入定义:KEY1
初始状态:所有输出为0(JDQ1=JDQ2=JDQ3=JDQ4=JDQ ...

只有一个key1变化引起动作,只要框架写好,里面动作我自己调整。

网友A:
#include <ny8.h>
#include "ny8_constant.h"

#define JDQ1 PORTBbits.PB0 //7脚继电器1, 高有效
#define JDQ2 PORTBbits.PB1 //6脚继电器2, 高有效
#define JDQ3 PORTBbits.PB2 //5脚继电器3, 高有效
#define JDQ4 PORTBbits.PB3 //4脚继电器4, 高有效
#define KEY1 PORTBbits.PB4 //3脚电源开关,高电平表示接通,低电平表示断开
#define JDQ5 PORTBbits.PB5 //2脚继电器5, 高有效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sysmode = 0;
__sbit fz1b = sysmode: 0;//PB4引脚中断发生
__sbit t0zd1b = sysmode: 1;//T0中断发生

/*
按规格书配置
内部高速RC振荡器(I_HRC)选择为4MHz。
指令时钟可以选择为FOSC/4。
指令周期为1us。
T0每隔256us中断一次
*/
void time0_init(void)
{
        PCON1 = 0;//关闭定时器0和总中断
        TMR0 = 0;//256us
        T0MD = 0x08;//预分频给WDT T0不分频
        INTE |= 0x01;//开启T0中断
        PCON1 = 1;//开启定时器 0
}
void io_init(void)
{
        IOSTB = (1 << 4);  //PB4输入
        BWUCON = (1 << 4); //PB4引脚中断
        BPHCON =  ~(1 << 4); //PB4上拉
        INTE |= (1 << 1); //开启B口电平中断
        PORTB = 0x00;//所有输出为0
}

/*
必须开启T0中断,延时函数才起作用
*/
void delay_1ms(void)
{
        uchar i = 4; //每次256us,1ms中断4次
        while (i) {
                if (t0zd1b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zd1b = 0; //清除时间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_ms(uint var)//延时单位为毫秒,最多延时65.535秒(65535mS)
{
        while (var--)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);
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 //喂狗
        }
}
#define d_s(s) delay_ms((s)*1000ul)//延时单位为秒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TF = 0; //中断标志寄存器
        INTE = 0; //中断使能寄存器
        PCON1 = 0; //关闭总中断
        io_init();
        time0_init();
        PCON1 |= 0x80; 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//PCON1&=0x7f;//关闭总中断
        delay_ms(80);
        /*只在初始状态和步骤5检测按键变化*/
        while (1) {
                if(fz1b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1发生变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z1b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1);//延时1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2);//延时2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3);//延时3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4);//延时4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5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1);//延时1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2);//延时2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3);//延时3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4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s(4);//延时4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5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z1b = 0; //只有之后发生的引脚变化才起作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LRWDT(); //喂狗
        }
}
/*
见规格书第18页
*/
void isr(void) __interrupt(0)
{
        if (INTF & (1 << 0)) {
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 0 上溢中断
                INTF &= (unsigned char)~(1 << 0); //必须由程序清零
                t0zd1b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 (INTF & (1 << 1)) {
                //PortB输入状态变化中断
                INTF &= (unsigned char)~(1 << 1); //必须由程序清零
                fz1b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 (INTF & (1 << 6)) {
                //WDT超时上溢中断
                INTF &= (unsigned char)~(1 << 6); //必须由程序清零
        }
}
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网友B:
你要什么功能,我是专业做九齐的,免费开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什么功能,我是专业做九齐的,免费开发

加我:hjx554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Use BCR instruction to clear interrupt flag may cause other interrupt flags accidentally cleared if other interrupts are issued immediately after. (201) - 编译出现错误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overflow in implicit constant conversion (158) -
Use BCR instruction to clear interrupt flag may cause other interrupt flags accidentally cleared if other interrupts are issued immediately after. (201) -
Use BCR instruction to clear interrupt flag may cause other interrupt flags accidentally cleared if other interrupts are issued immediately after. (201) -
Use BCR instruction to clear interrupt flag may cause other interrupt flags accidentally cleared if other interrupts are issued immediately after. (201) -
编译出现三条错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overflow in implicit constant conversion (158) -
Use BCR instruction to clear interrupt flag may ...

看来你基础很差。刚装好九齐的编译环境。参考九齐的例程,修改见下图:

出错位置

出错位置

重要配置

重要配置

附上整个工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几个中断在一个函数里面有冲突,应该怎么写,才正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中断是否需要写三个中断函数?应该怎样修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中断是否需要写三个中断函数?应该怎样修改?

九齐这类仿微芯单片机所有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函数。
不存在中断有冲突的说法,你的意思是不是有多个中断同时发生?
(定时器 0 上溢中断>PortB输入状态变化中断>WDT超时上溢中断)是我给的代码中断优先级顺序,不支持嵌入式优先级,如想支持嵌入式优先级,代码比较复杂,请自行查资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这个是否要写三个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有时间指点一下,为何不能编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九齐这类仿微芯单片机所有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函数。
不存在中断有冲突的说法,你的意思是不是有多个中断同 ...

谢谢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基础很差。刚装好九齐的编译环境。参考九齐的例程,修改见下图:

代码编译没有问题了,可是功能还是没有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基础很差。刚装好九齐的编译环境。参考九齐的例程,修改见下图:

程序中断好像没有工作,延时不起作用。

网友C:
拨动开关切不切换暂时还不清楚,但这里用阻塞式的延时就肯定不行的!按照这写法,开关常开或常闭,状态切换至少要大于10秒之后才有反应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任何时候KEY1变化有效的,需要用到状态机。

大师,在吗?你的代码你编译,但是中断没有工作。

网友D(2022-03-06):
大佬  在吗??  想问下九齐单片机
uchar sysmode=0;
__sbit fz1b = sysmode:0;
__sbit t0zd1b = sysmode:1;  这些都是配置 什么意思的啊?

网友E(2022-04-23):
引用 网友A:
这段代码有问题。
1.只有PB4是输入,只需要一条语句完成IOSTB配置(IOSTB =  C_PB4_Input;),其它IOS ...

人家是或上去,不会错啊 即使是0x00 如果不或上去 让你不清晰哪个引脚的输入输出状态呢

网友F(2023-10-25):
引用 网友B:
你要什么功能,我是专业做九齐的,免费开发

您好,想请教一下关于九齐的休眠以及唤醒的问题,我这边使用的是NY8BE62D,因为我使用例程没有反应,所以想请教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