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2输汉字出现???怎么办?

楼主(2022-01-11):
keil2输汉字出现???怎么办?不要提用keil5解决方法了,搜索没有任何用

网友A:
编码格式那个你改了吗

网友B:
Keil2有汉字显示软件补丁,可以搜索下载。但Keil2太老了,连程序的行号都没有,真的没必要再用了,如果是碍于工程格式不同,没有关系,Keil2与Keil3的工程在Keil5下课直接双击,可自动转换为高版本格式,完全不需任何额外操作。

网友C:
如果你直接输入汉字出来的是???那就改编码格式,如果是从别地方过来的程序出现这状况一般是没救了

网友D:
keil4及以下版本,只能在注释中用汉字,即,在//之后输入汉字,或者"”之间输入汉字,其他地方就不用想输入汉字了。

网友E:
楼主能发个截图看看吗 我都没见过keil2 给开个眼吧

网友F:
Keil2是比较老的版本了,我从2012年开始就用Keil4,没用过5。

网友G:
百度搜索这篇文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"keil注释无法输入汉字,变成“?”"

楼主:
只是"正宗笔画输入法"才出问号,微软拼音输入法正常,重装系统就这样,之前是正常的,k5也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