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一个长按的问题,单片机一通电就执行第一个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进行两个模式切...

楼主(2022-01-11):
遇到一个长按的问题,单片机一通电就执行第一个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进行两个模式切换,求解一下
#define key_S 20
#define key_L key_S*50
uchar fen;
uint  count;
bit a=0;
sbit key3 = P1^3;
sbit led0 = P1^0;
sbit led1 = P1^7;
sbit led2 = P1^6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//延时时间 = t*9+16 us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void Scan_key()
{
        if(!key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if(count==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~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20,4);   //怎么使这代码一开机就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切换这两个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40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key_L+1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S && count<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fen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fen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se 0:Write_1621(8,0x01,4);led0=1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1:Write_1621(8,0x80,4);led0=0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2:Write_1621(8,0x40,4);led0=1;led1=0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Write_1621(8,0x20,4);led0=1;led1=1;led2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delay(110);
}
void main( )
{
        Init_1621();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Port1Cfg(1,0);   //端口推挽输出
        Port1Cfg(1,3);
        Port1Cfg(1,6);
        Port1Cfg(1,7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an_key(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  Write_1621(29,0x20,4);   //怎么使这代码一开机就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切换这两个程序
放在屏幕初始化后面就可以
长按思路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33198758/article/details/85783772

网友B:
初始化好了,就加一条显示指令好了呀

网友A:
Write_1621(29,0x20,4);   //怎么使这代码一开机就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切换这两个程序
这一行写while上面就可

网友C:
void Scan_key()
{
        if(!key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~a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key_L+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key_S && count<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fen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fe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Write_1621(8,0x01,4);led0=1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Write_1621(8,0x80,4);led0=0;led1=1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Write_1621(8,0x40,4);led0=1;led1=0;led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Write_1621(8,0x20,4);led0=1;led1=1;led2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delay(110);
}
bit a_o;
void main( )
{
        Init_1621();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Port1Cfg(1,0);   //端口推挽输出
        Port1Cfg(1,3);
        Port1Cfg(1,6);
        Port1Cfg(1,7);
        a = 1;
        a_o = 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an_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a != a_o) //有变化才更新画面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20,4);   //怎么使这代码一开机就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切换这两个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21(29,0x40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o = a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D:
放在主函数中,按键扫描外。
if(a==0)
{
        Write_1621(29,0x20,4);   //怎么使这代码一开机就显示,然后通过长按切换这两个程序
}
else
{
        Write_1621(29,0x40,4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