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74hc164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

楼主:
这是51单片机驱动的74hc164数码管动态显示,给大家分享一下,是个新手小白,代码有点粗糙。求大神指导下面献上代码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math.h>

#define LED P1
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
sbit A1=P2^0;
sbit CLK1=P2^1;
sbit WEI1=P3^6;

sbit A2=P3^2;
sbit CLK2=P3^3;
sbit WEI2=P3^7;

sbit A3=P0^0;
sbit CLK3=P0^1;
sbit WEI3=P3^5;

sbit k=P2^2;
sbit ii=P2^3;

u16 time=0;
u16 temp;

void Timer0Init()
{
        TMOD|=0X01;//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,工作方式1,仅用TR0打开启动。
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ET0=1;//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
    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TR0=1;//打开定时器
}

void Time_baiwei()
{
          switch(time/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9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1;CLK3=1;_nop_();CLK3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Time_shiwei()
{
        switch((time/10)%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9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1;CLK1=1;_nop_();CLK1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Time_gewei()
{
          switch(time%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9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1;CLK2=1;_nop_();CLK2=0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ii=0;
   WEI1=0;
         WEI2=0;
         WEI3=0;
         temp=0xfe;
 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 Time_baiwei();
         Time_shiwei();
         Time_gewei();
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k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=~i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16 i;

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=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P1=temp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%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_crol_(temp,2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%2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_cror_(temp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ime_baiwei();
                Time_shiwei();
                Time_gewei();
    }
        if(time==99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ime=0;
    }

}

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:

网友A(2022-03-23):
谢谢分享,我想两个芯片驱动2个2位的数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