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行红色单片机程序语句哪里有语法错误了?

楼主:
请问这句哪里有语法错误了

#include <AT89X52.h>
#define KeyPort P1
unsigned char High,Low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预装值的高8位和低8位
unsigned char time;
sbit BEEP=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接口
sbit playSongKey=P0^0;                 //
unsigned char code YINFU[9][1]={{""},{'1'},{'2'},{'3'},{'4'},{'5'},{'6'},{'7'},{'8'}};
unsigned char code freq[][2]=
{
         0xD8,0xF7,//00HZ 1
        0xBD,0xF8,//00HZ 2
        0x87,0xF9,//00HZ 3
        0xE4,0xF9,//00HZ 4
        0x90,0xFA,//00HZ 5
        0x29,0xFB,//00HZ 6
        0xB1,0xFB,//00HZ 7
        0xEF,0xFB,//00HZ `1
}

unsigned char code MUSIC[]={3,2,2, 2,2,2, 6,2,2, 2,2,2, 3,2,2, 2,2,2, 6,1,2, 2,2,2,
3,2,2, 2,2,2, 6,2,2, 2,2,2, 3,2,2, 2,2,2, 6,1,2, 2,2,2,
3,2,2, 2,2,2, 6,2,2, 2,2,2, 3,2,2, 2,2,2, 6,1,2, 2,2,2, 3,2,12,
3,2,4, 6,1,1, 1,2,1, 3,2,1, 2,2,4, 5,2,4,
2,2,3, 7,2,1, 6,2,2, 5,2,1, 6,2,4, 3,3,4,
6,2,4, 3,3,4, 2,3,2, 3,3,1, 2,3,1, 7,2,2, 5,2,2,   ......

网友A(2022-01-11):
编译器报的什么错误?

网友B:
18行少个分号先补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编译器报的什么错误?

问题解决了,只是漏了分号,独立按键编完了,现在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同时用矩阵按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