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单片机秒表程序,哪里出错了?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SCL'

楼主(2022-01-11):
一个51单片机秒表程序,编译提示:SCL附近语法错误,      在第87行。     才接触单片机不久,小白一个,怎么也找不到,敬请高手指点指点。

AA.C(87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SCL'
AA.C(114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write_byte'
Target not created

请高手看看哪里出错了?
#include"reg52.h"
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bit write=0;

  sbit SDA=P2^0;
  sbit SCL=P2^1;
  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};

uchar sec, tcnt;

  void delay()
  {;;}
  void delay1ms(uint z)
  {  uint x, y;
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  }
  void start()         //开始信号
  {
     SDA=1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SCL=1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SDA=0;
         delay();
   }
   void stop()  //停止
   {
     SDA=0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void  respons() //应答
    {
          char i;
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i++;
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void  init()
    {
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void  write_byte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 //写
     {

   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sda=CY;
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uchar read_byt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
        {
          uchar i,k;
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k=(k<<1)|sda
          SC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这里报;scl附近语法错误。
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return k;
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void  write_add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
        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
        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date);
        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uchar read_add(uchar address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uchar date;
         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
         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
                 respons;
                 start()
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0xa1);
             respons;
                 date=rede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return dat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void display(uchar bai_c, uchar sh_c)//显示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P0=table[bai_c];   //显示第一位
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h_c];
                 P1=0xfe;
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 sec=read_add(2);          //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予sec
           if(sec>100)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首次读取出错
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1
        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疑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)/256;           //赋值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)%256 ;
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计时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ec/10,sec%10);
                if(wtit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0
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2,sec);                   //再24C16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void t0()interrupt 1        //定时中断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//赋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过50ms,tcnt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cnt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满20时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再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一秒写一次24C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1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100秒,再从0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错误太多了,86行113行少分号,112行和115行少括号,其它自己再找找

楼主:
谢谢指导,又找到几个语法错误后,终于运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