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C8G1K08A单片机串口程序发送正常,接收不正常

楼主:
请大侠指点下:
串口为什么发送正常,接收却不正常呢?

#include "STC8G.h" #include "intrins.h"

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15200bps@35MHz
{ 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         AUX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       AUXR &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         TL1 = 0xB4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 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 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%d中断 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 }  void GPI_Init(void) {           P0M0 = 0x00;     P0M1 = 0x00;     P1M0 = 0x00;     P1M1 = 0x00;     P2M0 = 0x00;     P2M1 = 0x00;     P3M0 = 0x00;     P3M1 = 0x00;     P4M0 = 0x00;     P4M1 = 0x00;     P5M0 = 0x00;     P5M1 = 0x00;     P31 = 0; //PWM关 }  /* 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参数是你要发送的字节 */ void UartSend_Data(unsigned char dat) {         SBUF = dat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 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        TI = 0;      //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}

void main() {
/* 定义一个8位变量 用于接收串口接收的字节 */
unsigned char x 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O设置*/                 GPI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Init(); // 串口初始化

while (1)
{
if (T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TI = 0;     //清中断标志
P31 = !P31; //测试PWM端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if (RI)//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RI = 0;      //清中断标志
x =SBUF;
if (x == 0x0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P31 = !P31;  //翻转MOS管状态
UartSend_Data('l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if (x == 0x02)
{
P32 = !P32;  //翻转led状态
SBUF = 'm'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TI = 0;      //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} }

网友A(2022-01-11):
#include "STC8G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15200bps@35MHz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AUXR &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1 = 0xB4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%d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
}

void GPI_Init(void)
{
          P0M0 = 0x00;
    P0M1 = 0x00;
    P1M0 = 0x00;
    P1M1 = 0x00;
    P2M0 = 0x00;
    P2M1 = 0x00;
    P3M0 = 0x00;
    P3M1 = 0x00;
    P4M0 = 0x00;
    P4M1 = 0x00;
    P5M0 = 0x00;
    P5M1 = 0x00;
    P31 = 0; //PWM关
}

/* 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参数是你要发送的字节 */
void UartSend_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SBUF = dat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        TI = 0;      //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/* 定义一个8位变量 用于接收串口接收的字节 */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x =0;

                /* IO设置*/
                GPI_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UartInit(); // 串口初始化

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 = 0x01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1 = !P31; //测试PWM端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I)//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 = 0; 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x == 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1 = !P31;  //翻转MOS管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Send_Data('l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x == 0x0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2 = !P32;  //翻转led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 = 'm'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//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代码格式显示是乱的,  我重新补下

网友A:
第一次用,不太熟悉帖子版面

网友B:
35Mhz/115200 不能被整除,你要用33.1776Mhz的晶振。

网友A:
#include "STC8G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15200bps@35MHz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AUXR &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1 = 0xB4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%d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
}
void GPI_Init(void)
{
        P3M0 = 0x00;
        P3M1 = 0x00
        P31 = 0; //PWM关
}

/* 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参数是你要发送的字节 */
void UartSend_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SBUF = dat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        TI = 0;      //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/* 定义一个8位变量 用于接收串口接收的字节 */
        unsigned char x =0;

        /* IO设置*/
        GPI_Init();

        UartInit(); // 串口初始化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0x01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35Mhz/115200 不能被整除,你要用33.1776Mhz的晶振。

下面显示已自动调节为35.004MHz了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35Mhz/115200 不能被整除,你要用33.1776Mhz的晶振。

按照你说的调节了, 还是不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35Mhz/115200 不能被整除,你要用33.1776Mhz的晶振。

按照你的方法 还是不行。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15200bps@33.1776MHz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AUXR &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1 = 0xB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%d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
}

网友C:
你知道不知道  P31 是用来干什么的么?
你一边要用  P31 发送串口, 一边还要反转  P31, 心不是一般的大阿……

网友D:
EA=1 有吗?

网友E:
串口助手发送用HEX模式,接收用文本模式
#include "STC8G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/*
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15200bps@35MHz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AUXR &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1 = 0xB4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%d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
}*/
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15200bps@33.1776MHz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AUXR &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1 = 0xB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%d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
}

void GPI_Init(void)
{
        P0M0 = 0x00;
        P0M1 = 0x00;
        P1M0 = 0x00;
        P1M1 = 0x00;
        P2M0 = 0x00;
        P2M1 = 0x00;
        P3M0 = 0x00;
        P3M1 = 0x00;
        P4M0 = 0x00;
        P4M1 = 0x00;
        P5M0 = 0x00;
        P5M1 = 0x00;
//        P31 = 0; //PWM关
}

/* 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参数是你要发送的字节 */
void UartSend_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SBUF = dat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        TI = 0;      //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/* 定义一个8位变量 用于接收串口接收的字节 */
        unsigned char x =0;
        /* IO设置*/
        GPI_Init();
        UartInit(); // 串口初始化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/*                SBUF = 0x01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        if (T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P31 = !P31; //测试PWM端口
                }*/
                if(RI)//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 = 0; 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x == 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2 = !P32;  //翻转MOS管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Send_Data('l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x == 0x0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!P33;  //翻转led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Send_Data('m'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 = 'm';  // 把要发送的数据给了SBUF寄存器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//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//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F:
你这个程序单片机没法工作的,单片机不能接收,也不能发送,单片机和上位机无法通信。发送成功和单片机没关系,是上位机给单片机发送了数据,但是单片机没法接收到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知道不知道  P31 是用来干什么的么?
你一边要用  P31 发送串口, 一边还要反转  P31, 心不是一般的大阿 ...

大哥,就是这个问题 。。。。。 后来我调整了波特率为9600,可以正常收到数据了。因为用的事8脚的单片机,资源比较少,所以调试的时候想看看正常不。谢谢,贴吧是个好环境,大家都会帮助小白菜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程序单片机没法工作的,单片机不能接收,也不能发送,单片机和上位机无法通信。发送成功和单片机没关 ...

单片机可以接收,LED是有动作的。只是上位机接收不到串口发送的。原因为P32是串口。不能操作的同时收发数据。

调整波特率为9600以后的效果

调整波特率为9600以后的效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程序单片机没法工作的,单片机不能接收,也不能发送,单片机和上位机无法通信。发送成功和单片机没关 ...

原来上传的程序串口初始化中,P31 = 0; //PWM关 这一句不能写的。写了串口就收发不了数据了。

网友A:
用的查询法,不需要EA=1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