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网首发SCD40二氧化碳传感器源程序

楼主(2022-01-11):
本程序芯片为STM32F103C8T6,使用HAL库,通过官方的库GITHUP移植而来,源代码可以到GITHUP中搜索SCD40。
此模块因为有速度要求,每5秒刷新一次数据,所以都懂的。

#include "scd4x_i2c.h"
#include "sensirion_common.h"
#include "sensirion_i2c.h"
#include "sensirion_i2c_hal.h"

#define SCD4X_I2C_ADDRESS 98

int16_t scd4x_start_periodic_measurement(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2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1B1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read_measurement_ticks(uint16_t* co2, uint16_t* temperatur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16_t* humidity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9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EC05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//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6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co2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*temperature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2]);
    *humidity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4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//需要5秒才能再次调用,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为5秒
int16_t scd4x_read_measurement(uint16_t* co2, int32_t* temperature_m_deg_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32_t* humidity_m_percent_rh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16_t temperature;
    uint16_t humidity;
    error = scd4x_read_measurement_ticks(co2, &temperature, &humidity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#if 1
    *temperature_m_deg_c = ((21875 * (int32_t)temperature) >> 13) - 45000;
    *humidity_m_percent_rh = ((12500 * (int32_t)humidity) >> 13);
#else
    *temperature_m_deg_c = ((175000 * (int32_t)temperature) >> 15) - 45000;
    *humidity_m_percent_rh = ((100000 * (int32_t)humidity) >> 15);
#endif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//int16_t scd4x_stop_periodic_measurement() {
//    int16_t error;
//    uint8_t buffer[2];
//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//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3F86);

//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//    if (error) {
//        return error;
//    }
//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500000);
//    return NO_ERROR;
//}

int16_t scd4x_get_temperature_offset_ticks(uint16_t* t_offset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3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318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2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t_offset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get_temperature_offset(int32_t* t_offset_m_deg_c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16_t t_offset;

    error = scd4x_get_temperature_offset_ticks(&t_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t_offset_m_deg_c = ((21875 * (int32_t)t_offset) >> 13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set_temperature_offset_ticks(uint16_t t_offset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5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41D);
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uint16_t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t_offset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set_temperature_offset(int32_t t_offset_m_deg_c) {
    uint16_t t_offset = (uint16_t)((t_offset_m_deg_c * 12271) >> 15);
    return scd4x_set_temperature_offset_ticks(t_offset);
}

int16_t scd4x_get_sensor_altitude(uint16_t* sensor_altitude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3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322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2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sensor_altitude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set_sensor_altitude(uint16_t sensor_altitude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5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427);
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uint16_t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sor_altitude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set_ambient_pressure(uint16_t ambient_pressure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5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E000);
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uint16_t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mbient_pressure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perform_forced_recalibration(uint16_t target_co2_concentratio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16_t* frc_correction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5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362F);
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uint16_t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rget_co2_concentration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400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2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frc_correction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get_automatic_self_calibration(uint16_t* asc_enabled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3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313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2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asc_enabled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set_automatic_self_calibration(uint16_t asc_enabled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5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416);

    offset =
        sensirion_i2c_add_uint16_t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asc_enabled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start_low_power_periodic_measurement() {
    uint8_t buffer[2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1AC);

    return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}

int16_t scd4x_get_data_ready_status(uint16_t* data_ready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3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E4B8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2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data_ready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persist_settings(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2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3615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800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get_serial_number(uint16_t* serial_0, uint16_t* serial_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16_t* serial_2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9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3682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6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serial_0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*serial_1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2]);
    *serial_2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4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perform_self_test(uint16_t* sensor_status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3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3639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10000000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read_data_inplace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2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*sensor_status = sensirion_common_bytes_to_uint16_t(&buffer[0]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perform_factory_reset(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2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3632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800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reinit(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2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3646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20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measure_single_shot(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2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19D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5000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int16_t scd4x_measure_single_shot_rht_only() {
    int16_t error;
    uint8_t buffer[2];
    uint16_t offset = 0;
    offset = sensirion_i2c_add_command_to_buffer(&buffer[0], offset, 0x2196);

    error = sensirion_i2c_write_data(SCD4X_I2C_ADDRESS, &buffer[0], offset);
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    sensirion_i2c_hal_sleep_usec(50000);
    return NO_ERROR;
}

以上11个文件下载,请自行加入到您的工程中:

网友A(2022-05-04):
你的最终数据变量是哪一个啊 可不可以给一下main.c的代码 求求了

网友B:
谢谢,正需要,调试。官方Git下载的运行不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最终数据变量是哪一个啊 可不可以给一下main.c的代码 求求了

我这个是官方移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正需要,调试。官方Git下载的运行不正常

我这个是叫我们传感器厂商移植的,采样时间在5秒一次才不会出现问题

网友C(2022-09-28):
谢谢,正需要,调试

网友C:
上面SCD的MAIN.c有吗?能不能一起发出来一下

网友D(2023-08-18):
拿官方的代码有什么意义? CO2的值都是1000多,哪个能准吗

网友E(2023-10-25):
谢谢,正好需要,官方的例子调了一下午没调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