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提示selection include locked items

楼主(2022-01-11):
AD出现这个警告应该怎么解决啊?如果点了是,拖动元器件,焊盘会跑到丝印外面。

网友A:
手动布线会更好

网友B:
你选中一个焊盘,你要移动原件应当选中原件中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选中一个焊盘,你要移动原件应当选中原件中心。

……不是这个问题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……不是这个问题吧?

你出来的提示,是因为,他认为你要移动焊盘,在原件中他是锁定的,所以问你要不要解锁这个焊盘。让他可以单独移动。

所以,你说,是不是这个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出来的提示,是因为,他认为你要移动焊盘,在原件中他是锁定的,所以问你要不要解锁这个焊盘。让他可以 ...

我是布局,选中的元器件就是中心吧!我用的是那个交叉选择,选中原理图一个模块的元器件,对应pcb的这个模块也被选中,就是移动整个模块的时候就提示被锁住。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C:
或者你看看是不是把某个元件位置给锁定了,那个会移动焊盘的元件如果不能单独拖动,就是被锁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或者你看看是不是把某个元件位置给锁定了,那个会移动焊盘的元件如果不能单独拖动,就是被锁定了

移动所有的元器件都提示锁定了

网友D(2024-05-23):
问题:移动元器件 提示上述内容
解决:双击元件进入元件面板->LOCATION->点击小锁
此类是移动位置锁定,这样就不会因为其他原理改变元件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