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流水灯程序.C(3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leddat'

楼主(2022-01-11):
//#include<reg51.h>去系统默认的路径查找头文件
#include"reg51.h"//先去用户自定义的路径查找,再去默认的系统路径查找
unsigned chat leddat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)
{
    unsigned int i=0,j=0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        }
}
void led()
{        int i=0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P2=leddat[ i];
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(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第一行unsigned chat leddat[]的chat 改成char

网友B:
还有一种可能是在.h页面中没加;导致程序识别到这一页然后出错了

网友C:
原提示:C(3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leddat'
山东话:第3行出错,错误类型C129:丢失分号 ';' ,在'leddat'前面
笨办法:找到第3行,找到leddat,发现前面不需要加分号,但char写成了chat
猜原因:r、t两键是邻居,人工误触;机器不识chat认为是个值什么的应该后面需要有个 ';'来断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