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三色点阵的测试 附源程序

楼主(2022-01-11):
淘到一个三色点阵,首先网上找引脚图,没有找到,然后就是自己测试。
图123是单独测颜色 ,图4是汇总。
图5是接线图,直接32个IO口全上,没有74hc595,
图6是点亮单色
图7是三色都点亮。
后续有时间再做个动态。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图3

图3

图4

图4

图5

图5

图6

图6

图7

图7

附件里是代码和三色动态测试视频

#include "reg52.h"

//rotuse可以做到的 8*8点阵阳极接P2口,阴极接P1口,用下面的代码就可以实现!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void Init_int();
void Init_time();
void display(int yin,int yang);
uint num_num[33][8]=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}, //上电先全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00,0x00,0x00,0x81,0xc3,0xe7,0xff,},  //大爱心
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DB,0x81,0x81,0xC3,0xE7,0xFF,0xFF,},  //小爱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66,0x7E,0x7E,0xBD,0xDB,0xE7,0xFF,},   //环心 中空外圈

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81,0x81,0xC3,0xE7,0xFF,0xFF,0xFF,},   // 小心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
               {0xFF,0x99,0x81,0x81,0xC3,0xE7,0xFF,0xFF,},      //   小心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81,0x81,0xC3,0xE7,0xFF,0xFF,0xFF,},   // 小心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
               {0xFF,0x99,0x81,0x81,0xC3,0xE7,0xFF,0xFF,},      //   小心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66,0x7E,0x7E,0xBD,0xDB,0xE7,0xFF,},   //环心 中空外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00,0x00,0x00,0x81,0xc3,0xe7,0xff,},  //大爱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注意:数组第一个要移到最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E7,0xE7,0x81,0x99,0x99,0xFF,0xFF,0xFF,},  //坦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E7,0xE7,0x81,0x99,0x99,0xFF,0xFF,},   //坦克下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FF,0xE7,0xE7,0x81,0x99,0x99,0xFF,},   // 坦克再下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3

               {0xFF,0xFF,0xE7,0xE7,0xFF,0xFF,0xFF,0xFF,},      // 中间亮4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EF,0xEF,0xE0,0x7,0xF7,0xF7,0xF7,0xEF,},   // 四点加翅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
              {0xF7,0x6F,0xA3,0xC5,0xF6,0xEF,0xDF,0xFB,},      //  翅膀转一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BD,0xDB,0xE7,0xE7,0xD3,0xBD,0x7E,0x7E,},         //  翅膀打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BD,0xDB,0xE7,0xE7,0xDB,0xBD,0xFF,0xFF,},   //   翅膀收一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DB,0xE7,0xE7,0xDB,0xFF,0xFF,0xFF,},           //   翅膀再收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FF,0xE7,0xE7,0xFF,0xFF,0xFF,0xFF,},            //   翅膀收完  只亮中间四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0         //注意:数组第一个要移到最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7E,0x7E,0x66,0x66,0x7E,0x7E,0x0,0x0,},         //中间四点,  外面一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81,0xBD,0xA5,0xA5,0xBD,0x81,0xFF,0xFF,}, //中间四点, 第二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C3,0xDB,0xDB,0xC3,0xFF,0xFF,0xFF,},   //小内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BD,0xFF,0xE7,0xE7,0xFF,0xBD,0xFF,0xFF,},        //中间四点  中圈四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D,0xFD,0xE7,0xE7,0xBF,0xB9,0xFF,0xFF,},         //中间四点  中圈8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CF,0xFD,0xE5,0xA7,0xBF,0xF3,0xFF,0xFF,},           //中间四点  中圈8点移动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E7,0xFF,0xA5,0xA5,0xFF,0xE7,0xFF,0xFF,} ,            //中间四点  中圈8点再移动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E7,0xC3,0xC3,0xE7,0xFF,0xFF,0xFF,},                 //中间四点   中圈向中聚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E7,0xDB,0xDB,0xE7,0xFF,0xFF,0xFF,},           //显示空心小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C3,0xBD,0xBD,0xBD,0xBD,0xC3,0xFF,0xFF,}, //显示空心中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7E,0x7E,0x7E,0x7E,0x7E,0x7E,0x81,0x81,},    //显示空心大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00,0x00,0x00,0x81,0xc3,0xe7,0xff,},  //大爱心
                 // {0xFF,0xDB,0x81,0x81,0xC3,0xE7,0xFF,0xFF,},  //小爱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99,0x66,0x7E,0x7E,0xBD,0xDB,0xE7,0xFF,},   //环心 中空外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9

unsigned int count,i=1,weiyi,timer,shu,n=1;
unsigned int YS,YS2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time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}
}

void Init_tim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{
        TMOD|=0x01;
        TH0=0xff;
        TL0=0x1F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}

void time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函数
{        //        uchar xx;
        TH0=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微秒
        TL0=0xFF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>8)
        {        //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// if(xx==0){display(i,i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(xx!=1){ display(i-1,i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i-1,i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>8)        //改变的是右边显示的亮灭
                i=1;  // xx=1;
        }
        timer++;
        if(timer>12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//weiy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yi=3; //让位停在5,字就不会变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u>3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=0; //此行反馈的数,就是显示的信息,让SHU=0,就是一直显示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hu>=0)&&(shu<12))Y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hu>=12)&&(shu<23))Y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hu>=23)&&(shu<40))YS=2;
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int yin,int yang)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函数
{
switch (YS)
{
                case(0): //初次颜色值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P3=0XFF;//亮此色时,其他色关闭
                P2 = ~(~num_num[shu][yin]<<weiyi);
                if(weiyi<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~(~num_num[shu][yin]>>3-weiy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~(~num_num[shu][yin]<<weiyi-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yan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 : P0 = 0x0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 : P0 = 0x0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 : P0 = 0x0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 : P0 = 0x0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 : P0 = 0x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 : P0 = 0x2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 : P0 = 0x4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 : P0 = 0x8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P0 = 0x0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break;//显示第0位

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P3=0XFF;//亮此色时,其他色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~(~num_num[shu][yin]<<weiyi);
                if(weiyi<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~(~num_num[shu][yin]>>3-weiy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~(~num_num[shu][yin]<<weiyi-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yan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 : P0 = 0x0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 : P0 = 0x0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 : P0 = 0x0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 : P0 = 0x0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 : P0 = 0x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 : P0 = 0x2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 : P0 = 0x4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 : P0 = 0x8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P0 = 0x0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break;//显示第0位

                case(2):        //亮红灯,P3红灯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P2=0Xff;//亮此色时,其他色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0=0X00;//COM口重新打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= ~(~num_num[shu][yin]<<weiyi);
                if(weiyi<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= ~(~num_num[shu][yin]>>3-weiy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= ~(~num_num[shu][yin]<<weiyi-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yan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 : P0 = 0x0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 : P0 = 0x0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 : P0 = 0x0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 : P0 = 0x0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 : P0 = 0x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 : P0 = 0x2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 : P0 = 0x4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 : P0 = 0x8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P0 = 0x0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break;//显示第0位

}
}

Keil代码下载,以及实物的视频:

楼主:
不小心复制了东西进去,怎么修改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