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求指导思路

楼主(2022-01-11):
(1)使用串口通讯,每秒向计算机发送一次数据,数据内容为发送次数(第一次发送1,隔一秒第二次发送2……)
(2)使用串口通信,计算机向单片机发送任意数据,单片机返回原数据
(3)用自己的方式串口通讯控制8盏灯亮灭

网友A:
串口初始化、注意波特率、停止位这些参数要与串口助手一致。使用中断接收指令,再在while循环中对指令做响应

网友B:
1、用定时器0产生一个1ms的中断,计数到1000发一次数据

网友B:
2、每收到一个字节,倒计时赋值5ms,每1ms倒计时减1,等于0时把收到的数据放到发送sbuf

网友B:
3、上位机发类似LED1,swich判断接收数组的第四位

网友C:
正好适合我练手,汇编可以吗? 如果可以的话,我再回复接下来的内容

网友D:
建议直接用C吧,相对比较好理解
1、可以参考发送子程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数据子函数
入口参数:类型unsigned char,TXD_data为要发送的数据
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XD_CHAR(unsigned char TXD_data)
{
    SBUF = TXD_data;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输出完毕
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完毕,清中断标志
}

2、可以参考接收子程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接收数据中断服务子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XD_CHAR() interrupt 4
{
    unsigned char RXD_data;
    if(RI==1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串行接收中断
        RXD_data = SBUF;        //读取数据
        P0 = RXD_data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所读取的数据
        R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完毕,清中断标志
    }
}

3、同2,不过需要考虑如何产生波特率、开中断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