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寄存器赋值,内存效率问题

楼主(2022-01-12):
   2种方法,哪个内存执行效率高

    方法1:

                  w=w+60;
                  y=60000-w;
                 PWMA_CCR3 = w; //20微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A_CCR4 = y; //占空比

方法2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A_CCR3 = w+60; //20微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A_CCR4 =60000-w; //占空比

网友A:
往往一般笨方法 仿真下来时间最短。。高大上的往往耗时最长,当然这取决于编译器。。

网友B:
应该是1快,但是没必要扣这个

网友C:
对编译器而言,方法二应该更有利于生成优化的代码。

网友C:
对编译优化而言,有倾向速度优化(最终代码运算速度快)和倾向存储优化(最终代码占用字节少),前者是“时间优化”

网友C:
后者是“节约空间”,往往是“时间”与“空间”相互制约,现代单片机一般芯片程序存储器都足够,故“速度”问题更显得重要,可参考Keil等编程软件编译的各种优化等级的描述,默认是速度与空间兼顾均衡的优化等级。”

网友D:
这个跟使用的机器指令和编译器有关。

网友E:
你方法2应改成 PWMA_CCR4 =60000-60-w;

网友E:
楼主的方法2和方法1不等效。
方法2应改成:
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A_CCR3 = w+60; //20微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A_CCR4 =60000-60-w; //占空比
我倾向于方法2效率高,因为计算结果不需要经过临时变量w、y就直接传到了PWMA_CCR。

假如2个表达式计算量都非常大,并且PWMA_CCR3和PWMA_CCR4要求几乎同时赋值的情形下,就只能用方法1。

网友F:
首先,
你2和1,PWMA_CCR4 的结果是不等的。

所以,在这钟不等结果下, 2的执行时间肯定更短。

网友G:
2快,你可以看生成的hex字节会变少,反汇编的步骤也不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