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关于滤波电容前面加电阻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12):
再电路刚刚上电的瞬间,电容相当于是短路的,所以为了防止上电瞬间浪涌电流过大,会在电容前面加限流电阻。  但为啥在很多电路电源输入端的大小电容都是直接并联接入电路,前面并没有限流电阻

网友A:
因为前面的电源或变压器或整流桥等均有内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前面的电源或变压器或整流桥等均有内阻。

但如果像用稳压电源等,输出最大电流都有好几A,一开始通电不会有问题吗

网友A:
不会有问题,设计良好的电源,主滤波电容前有限流措施,如最常见的方案为:串联NTC电阻(负温度系数电阻):刚上电时,电阻冷态,电阻大,可限制电容充电电流,稳态后,电阻有温升后,电阻降至很小,对电路影响可忽略。
可参考看开关电源产品的输入电路。

网友A:
开关电源的防止冲击电流几种控制方法
     开关电源的输入整流后一般均有滤波器来减小纹波,滤波一般有电容构成。由于电容在上电瞬态近似短路,所以当电源上电时,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。冲击电流的大小由很多因素决定,如输入电压大小,线路阻抗,滤波电容等效串连阻抗等。
1、冲击电流限制方法
1)串连电阻法
     对小功率开关电源,可用串连电阻法。电阻选得大,冲击电流就小,但电阻上的功耗就大,所以必须选择折衷电阻值,使冲击电流和电阻的功耗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。
2)热敏电阻法
     将前述的固定串联电阻改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(NTC),在电源第一次启动时,冷态的NTC的电阻值大,可限制冲击电流,随着NTC的自身发热,其电阻值变小,使其在工作状态时的功耗减小。
3)固定电阻限流后短路法
    对大功率电源,串固定电阻,上电时,冲击电流被限制。延时一定时间后(上电启动完毕),辅助电路用继电器触点等将电阻短路即可。也可以用晶闸管、MOS管等替代继电器触点。此方案在刚上电时,冲击电流被电阻限制,当滤波电容充满电后,由辅助控制电路将下流电阻短路旁路,达到稳态时没有电阻损耗的目的。比较1)和2),为最好方案。

网友B:
你说的是理想的电容。实际使用的电容容量都不够大,而且电容越大感性越大抵消了冲击电流

网友C:
除非是高压大容量电容需要限制充电电流,一般的电容器容量有限,充电电压有限,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感足够限制其短路电流了

网友D:
前级电容加限流就不能达到使用要求了,一般只要前面的保险管够大,能承受充电瞬间的电流就行了,不会对后面产生影响的,不同的场合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电源的防止冲击电流几种控制方法
     开关电源的输入整流后一般均有滤波器来减小纹波,滤波一般有电 ...

明白了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