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快速折叠门感应自动控制程序

楼主:
        本厂储料棚区有一8m*6m大门,电机为三相1.5kw,涡轮减速传动,主轴配上下限位开关。开始安装的按钮和遥控开关大门,感觉不便,配上微波雷达感应和光感应开关,51单片机控制,现在一直在用。自动门大致要求都差不多:1有人车在雷达范围内,则自动开门。2无人车延时6s左右关门。3防夹人车。本电路用到6个io口,其中限位开关2个,光感和雷达用2个,输出正反转2个。接口用光电隔离器,一是电气隔离,再一电位易于匹配,用的24v直流继电器。以下是仿真图,代码等。其中第二代码是实战的,第一个参考状态机思想来的,也已仿真。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 upsw =P2^4;
sbit  downsw =P2^3;
sbit  radar =P2^2;
sbit  lightinduct =P2^1;

sbit  uprelay=P2^7;
sbit downrelay=P2^6;

sbit upport=P3^6;
sbit dowport=P3^7;

#define time_cnt  6   //延时常数
unsigned int cnt;
unsigned char sec;

typedef enum{
               state_open,
               state_close,
                state_up,
                state_down,
                state_stop
               }enum_state;
  enum_state  system_state;
    void systemStateCtrl();
      void systemStateWork();
               //状态机就是若干个“当前状态 + 触发条件 = 新状态( + 附加动作)”的公式。
void main(void)
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5-20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5-20000)%256;

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uprelay=1;
          downrelay=1;

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ystemStateCtrl();
                systemStateWork()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systemStateCtrl(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switch(system_stat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枚举5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state_ope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开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induct  ==0||radar ==0)         //若有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 state_open;      //保持全开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ightinduct  ==1&&radar ==1) //否则无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F0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5-20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5-20000)%256;//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nt >= 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 >= time_cn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 = 0;             //延时5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  state_down; //下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  state_dow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行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induct  ==0||radar ==0)   //有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state_stop;           //停止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downsw==0)            //否则若下限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  state_close;    //关闭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state_clos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关闭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induct  ==1&&radar ==1)  //无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state_close;       ///关闭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adar 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有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 state_up;      //上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state_stop:      //停止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F0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5-20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5-20000)%256;//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nt >= 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  state_up; //上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state_u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psw 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限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ate= state_open;////全开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  system_state= state_op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
void systemStateWork()
       {
         switch( system_state 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state_open://开门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sw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s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tate_close://关门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sw 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sw=0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state_up:       //上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state_down://下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state_stop:   //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upsw =1;
                    downs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}
}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
sbit  upsw =P2^4;
sbit  downsw =P2^3;
sbit  radar =P2^2;
sbit  lightinduct =P2^1;

sbit  uprelay=P2^7;
sbit downrelay=P2^6;
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 for(i=0;i<120;i++);
}

void main(void)
     {
          uprelay=1;
          downrelay=1;
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ownsw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下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adar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雷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adar==0)         //有雷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0;             //上行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prela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psw==0)             //上限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        //上行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psw==0&&downrelay==1)     //上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induct==0|| radar==0) //有雷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 downrelay=1;         //保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downrelay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ownsw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到下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行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ightinduct==0|| radar==0) //有雷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行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行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psw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限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rela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行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psw==1&&downsw==1&&  downrelay==1&& uprelay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re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(2022-02-12):
暂时用不到,先学习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