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发布项目怎么在程序中限制使用次数?

楼主(2022-01-12):
单片机发布项目怎么添加使用次,意思是这软件做出来后怎么让他试用多少次,然后就用不了

网友A:
程序启动的时候 在eeprom里面加1,,,程序每次启动检测这个数值,超过x次就停止运行

网友B:
有EEPROM的话,每次开机就用EEPROM记录开机次数,次数达到规定次数,就直接跑去一个空循环里不出来。

网友C:
这就是定时砸蛋。。特种行业可用。比如新品试用==,一般产品上不要用,会被起诉的。。

网友D:
你这是使坏吧,还是不要的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是使坏吧,还是不要的好

软件试用

网友E:
需要可以存储变量的介质, 最方便的是找单片机内部的断电存储ROM寄存器,如果没有的话,尝试更改代码区的nand也是一个方案, 前提是你的程序可以控制单片机自带的nand读写?, 如果都不行,就需要外挂一个eeprom ,或者spi nand 。  总之一句话,需要一个断电可存储的媒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