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电路获得-3V电源是否合理?

楼主:
想获得一个-3V的电压源给运放供电,想法是这样的:
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个0R电阻连接
12V经过一个隔离模块输出一个电压5V
5V经过一个3V稳压芯片,正常的话OUT应该输出3V,现在将OUT直接接地()AGND)。那么是不是稳压芯片的的AGND就是-3V,又因为AGND和GND通过0R连接,那么哪个原本5V的电压相对于GND是不是变成了2V

网友A(2022-01-12):
不合理,你的AGND和GND实际上还是在同一电压平面上,

网友B:
参考电池串联原理。

网友C:
隔离模块为什么2个地要连接呢?完全可以不连接,如果连接就失去了隔离目的

网友D:
是.
关键是隔离模块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不合理,你的AGND和GND实际上还是在同一电压平面上,

哦哦,不能连在一起是么,去掉就合理了么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隔离模块为什么2个地要连接呢?完全可以不连接,如果连接就失去了隔离目的

现在模拟地还要接单片机的模拟信号引脚,不接的话,是不是就会导致单片机的模拟电压对于GND电压不一样了

网友F:
既然你已用电源模块了,为何不选择双源的电源模块呢,价格也没差多少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既然你已用电源模块了,为何不选择双源的电源模块呢,价格也没差多少啊

能推荐下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