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忙参考一下,如何编写这个单片机串口程序 求指导

楼主(2022-01-12):
请高手帮忙参考一下。

网友A:
程序,就是标准的程序,关键在硬件的连接…… 你这到底要搞哪样?用的485芯片,却用232的接口,虽然不是不能用485芯片+232接口,但是,接法也不对啊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,就是标准的程序,关键在硬件的连接…… 你这到底要搞哪样?用的485芯片,却用232的接口,虽然不是不 ...

232接口只是临时和虚拟串口通讯用。主要还是4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