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慢断型保险丝断开的原因分析

楼主(2022-01-12):
有一批设备使用10A 慢断的保险丝,后面接继电器输出,进而控制LED负载。这批设备之前因为接过很大负载(最大电流应该超过10A了),导致个别保险丝有损坏。后来减小了负载,但是依然出现个别保险丝断开的情况。保险丝是慢断型,I2T达到200左右。而实际测试的浪涌电流,最大几十A ,持续时间不到1ms,计算出I2T才个位数,所以正常情况下这种浪涌应该不是问题。
现在怀疑是因为该批保险丝经受过之前大负载,内部或许是因为积累的热量导致变细了。所以后面熔断能力变小了。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理解。
所以想问下是否会有:  保险丝经过超过额定的大电流后,即使当时并未断,内部材料可能会变化,进而影响耐流能力。

网友A:
你说的是延迟保险吧,经过大的浪涌电流后很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,实际它已经损坏了

网友B:
是的,保险丝虽然当时没熔断,但是高负荷条件下工作,保险丝温度比较高,锡丝熔点低,容易挥发,老化,氧化,性能会衰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