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控制几十个LED的模块

楼主(2022-01-12):
请问一下,大家有没有见到过一直,很多个led(至少几十个吧),然后吧我单片机可以单独控制某一个LED,哪里有买啊或者有那家店可以定制,(自己买一堆单独的LED焊的话不是优先考虑,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种的),

网友A:
可以网上搜索LED驱动芯片。像你这种我第一个推荐的是MC230D

网友B:
那不就是LED点阵吗,你想要多少X多少的网上都有卖啊

网友C:
户外大屏都是很多个 LED (至少几百个)组成,高档的还是多色 LED 。
想定制或成品,搜索上百度或某一个宝,本地可以问电子公司或广告公司。

网友D:
某一个宝搜led点阵或led显示屏,有各种颜色选择。至于怎么控制里面也有教程。

网友E:
SM16206S可以级联,比595好用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