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16位数码管万年历程序 带按键农历温度显示

楼主(2022-01-12):
手工做了个万年历放在工作台前,仔细拣选ds1302模块,竟然挺准,大约快一年不要校准。其中四个按键:1增键,2减键,3移位键,4设置键。长按4键进入设置,从年开始,设置位闪烁,1和2键点按增减,长按连续增减。短按4键切换到闹铃设置,时分位闪烁1,2键修改。再点按4键正常显示并保存。在正常显示时,短按4键,闹铃静音,不按延时静音。此按键只一个函数就完成四个键的长短和连发,以状态机编写,来源于网上大咖,妙极。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<intrins.h>

#include "key.h"

extern struct sTime pdata CurTime;             //ds1302定义  当前日期时间
extern struct sTime pdata CurTimeDec;     //ds1302定义
struct sTime pdata SetTimeBcd;             //ds1302定义  日期时间设置缓冲区
struct sTime pdata SetTimeDec; //本定义                转换成十进制日期时间设置缓冲区

extern enum eStaSystem staSystem ;      //定义枚举并赋予初值系统运行状态
extern code uchar SEGweek[];
extern code uchar  SEG[];
extern uchar SetIndex=0 ;    //main.c定义  设置位索引
extern uchar pdata DigShow[16];        //main.c定义  显示中间变量
extern uchar pdata DisplayData[16];  //main.c定义 显示缓冲区
uchar FlashLock=0; //设置闪烁原子锁
uint    FlashCnt=0;   //设置闪烁计数器
#define Flash_half 100    //闪烁计数的半值
#define Flash_all  200  //闪烁计数的全值 一定要比 半值大

bit staMute = 0;  //静音标志位
uint8 AlarmHour = 7;  //闹钟时间的小时数
uint8 AlarmMin  = 30;  //闹钟时间的分钟数
uint8 pdata SetAlarmHour;    //闹钟小时数设置缓冲
uint8 pdata SetAlarmMin;     //闹钟分钟数设置缓冲
bit staBuzzer = 0; //蜂鸣器状态控制位,1-鸣叫、0-关闭

void DS1302SingleWrite(uchar reg, uchar dat);//ds1302.c定义的函数
void WritinTime(struct sTime *time);
void RefreshTime();

sbit key1 = P3^0 ;
sbit key2 = P3^1 ;
sbit key3 = P3^2 ;
sbit key4 = P3^3 ;
#define key_value1  0x0e       //1110
#define key_value2  0x0d       //1101
#define key_value3  0x0b    //1011
#define key_value4  0x07    //0111
#define key_null       0x0f

#define key_long_period    10
#define key_continue_period    1

#define key_down               0x80       //定义按键返回值状态(按下,长按,连发,释放)
#define  key_long                0x40
#define  key_continue         0x20
#define  key_up                   0x10

enum    key_state
       {
             key_state_init  ,
             key_state_wobble   ,
             key_state_press   ,
             key_state_long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continue   ,
             key_state_release
          };

enum   key_state     KeyState  = key_state_init   ;

uchar KeyScan(void)  //执行按键扫描
    {
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    return key_value1 ;
        if(key2 == 0)
            return key_value2 ;
        if(key3 == 0)
            return key_value3 ;
        if(key4 == 0)
            return key_value4 ;
            return key_null  ; //无效
    }

void KeyInit(void)
    {
     key1 = 1 ;
     key2 = 1 ;
     key3 = 1 ;
     key4 = 1 ;
    }

void GetKey(uint8 *pKeyValue)
  {
     static uint8 KeyTimeCount = 0 ;
     static uint8 LastKey = key_null ;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按键释放时候的键值
     uint8 KeyTemp =  key_null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值变量赋初值  无效键值
     KeyTemp = KeyScan(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键值
     switch(KeyState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 key_state_init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态S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 key_null != (KeyTemp))                 //键值不为无效  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key_state_wobble    ;    //进入消抖态 state_init,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case key_state_wobble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消抖态S2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key_state_press     ;       // 依旧按下态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case key_state_press 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按下态S3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if( key_null != (KeyTemp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LastKey = KeyTemp ; //保存键值,以便在释放按键状态返回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Temp |= key_down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0x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key_state_long   ;//长按态  S4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 key_state_init ; //初始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long   :  ////长按态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key_null != (KeyTemp))  //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KeyTimeCount > key_long_period    )//时间计数大于阀值300   3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TimeCount = 0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Temp |= key_long ;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 //长按键事件发生0x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key_state_continue    ;   //连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key_state_release   ;  //释放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continue :   // //连动态S5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 key_null != (KeyTemp))   ///
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KeyTimeCount >key_continue_period     )  //连发态25阶段一段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TimeCount = 0 ;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Temp |= key_continue     ;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连发事件发生0x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key_state_release     ; ////释放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release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释放态S6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stKey |= key_up ;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键弹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Temp = LastKey ;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 key_state_init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break ;
       }
    *pKeyValue = KeyTemp ; //返回键值
   }

void RefreshTime()
   {
                DigShow[0] =SEG[ CurTimeDec.year/10 ];   //年份
                DigShow[1] = SEG[CurTimeDec.year 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DigShow[0] 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=DigShow[1];

       DigShow[2] = SEG[CurTimeDec.mon/10] ;    //月份
       DigShow[3] = SEG[CurTimeDec.mon %10];
            if(CurTimeDec.mon/10==0) DisplayData[2]=0xff;
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DigShow[2] ;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=DigShow[3];

                 DigShow[4] = SEG[CurTimeDec.day /10] ;  //日期
        DigShow[5] = SEG[CurTimeDec.day %10];
             if(CurTimeDec.day /10==0) DisplayData[4]=0xff;
          DisplayData[4] =DigShow[4] 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5]=DigShow[5];

       DigShow[10]=SEGweek[CurTimeDec.week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0]=DigShow[10];

     DigShow[6]=SEG[CurTimeDec.hour/10 ];     //时
    DigShow[7]=SEG[CurTimeDec.hour%10]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Keil代码下载(不含仿真和原理图):

网友A:
这仿真图太不清楚了,都看不清谁连接的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