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同一信号 控制两个继电器顺序接通

楼主:
本人新手,请教各位一个问题。
同一个信号同时控制并联的两个继电器,需要两个继电器间隔大约1S左右接通。用来切换备用系统,基本无频率要求。

顺序延时接通

顺序延时接通

网友A(2022-01-12):
首先看你提供的电路,电压24V,而继电器好像是5V的,不合适。按照你的想法,看下图

继电器1导通的时候,除了给你的设备供电。同时保证555获得工作电源,通过555搭设延时电路,保证555加电1秒后,使三极管导通,继而使继电器2进入导通状态,给设备加上后备电源。注意电路的工作电源。555最大能接受的电源电压是18V。
以上思路仅供你参考。
如果你是使用单片机的话,就更简单了,使用两个IO口驱动继电器,实现一个立即导通,一个延时导通。
请一定注意元器件的电源电压的问题

网友B:
555延时,数字电路也可延时,场效应管也可做延时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你提供的电路,电压24V,而继电器好像是5V的,不合适。按照你的想法,看下图

继电器1导通的时候, ...

继电器不一定有2组触点,你的这个电路可以直接在K1-2闭合后从设备供电端获得驱动电压,这样适应面要广一些。

网友D:
场效应管电路比较简单.选择电容值达到延时一秒时间.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你提供的电路,电压24V,而继电器好像是5V的,不合适。按照你的想法,看下图

继电器1导通的时候, ...

不好意思,继电器是直接选的一个示意图,实际上用24V的。用555对于我来说有点麻烦。我的继电器是用两组常开、常闭触点的,如果要多出一路控制555,那需要选4路点的, 空间不允许了。 没有单片机,只有一路信号过来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场效应管电路比较简单.选择电容值达到延时一秒时间.

你好,你这个电路是否和下图是一个原理的图,你将针对24V需要的电阻给出了。十分感谢。
再请教你一下, 电阻电容直接用贴片0805可以吗?没有功率要求。C 大约在 nF 还是uF. 继电器旁的二极管是抵消继电器断开的瞬间高压?(其他地方看到类似设置)这个二极管有推荐型号吗?

网友E:
简单 粗暴。
如果可以达到控制要求,这个电路对于我的需求是最实用的。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场效应管电路比较简单.选择电容值达到延时一秒时间.

电路简单可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