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神可以解释下单片机ds1302实时显示时间的流程,数码管显示流程,按键扫描工作流程?

楼主(2022-01-12)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sbit T_CLK=P1^2;
sbit T_IO=P1^1;
sbit T_RST=P1^0;
sbit ACC0=ACC^0;
sbit ACC7=ACC^7;
sbit W1=P2^0;
sbit W2=P2^1;
sbit W3=P2^3;
sbit W4=P2^4;
sbit W5=P2^6;
sbit W6=P2^7;
sbit p22=P2^2;
sbit p25=P2^5;
uchar code table1[]={    //共阴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,6,91,79,10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,125,7,12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,119,124,5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,121,113,11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,115,49,6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,64,128,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#define sec 128//1302秒寄存器地址
#define min 130//1302分寄存器地址
#define hou 132//1302时寄存器地址
#define read 1//读操作,因为读的时候地址要加1,使最低位为1
sbit SET=P3^5;
sbit UP=P3^6;
sbit DOWN=P3^7;
//函数声明
void display();
void Scan_Key();
void id_case1_key();
void Set_id(uchar,uchar);
//变量定义
uchar id=0,timecount,re_disp=0;//定义用到的变量,id为调整模式用,不为0时表示调整模式,调整哪个量由id值确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count用于500ms定时记数,时间到取反flag标志位,re_disp记数200次共10s,调整状态下按键无操作10s自动返回正常显示状态
bit hour,minute,second,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位变量,hour,minute,second分别为调整时闪烁标志位,flag 500ms取反一次,调整位闪烁及冒号闪烁用
uchar inittime[7]={0,0,18,22,17,6,4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302时用到的初始化数据
//秒  分钟 小时  日  月   年  星期
//DS1302读写程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名:RTInputByte()
功    能: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
说    明: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(内部函数)
入口参数:d 写入的数据
返 回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TInputByte(uchar d)
{
   uchar i;
   ACC=d;
   for(i=8;i>0;i--)
    {
       T_IO=ACC0;           //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
        T_CLK=1;
       T_CLK=0;
       ACC=ACC>>1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名:RTOutputByte()
功    能: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
说    明: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(内部函数)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值:ACC
设    计:欣辉电子             日   期:2015-01-01
修    改: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TOutputByte()
{
   uchar i;
   for(i=8;i>0;i--)
    {
       ACC=ACC>>1;         //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
       ACC7=T_IO;
       T_CLK=1;
       T_CLK=0;
    }
   return(ACC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名:Write1302()
功    能:往DS1302写入数据
说    明:先写地址,后写命令/数据 (内部函数)
调    用:RTInputByte() , RTOutputByte()
入口参数:ucAddr:DS1302地址, ucData: 要写的数据
返 回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1302(uchar ucAddr,uchar ucDa)
{
   T_RST=0;
   T_CLK=0;
   T_RST=1;
   RTInputByte(ucAddr);       // 地址,命令
   RTInputByte(ucDa);         // 写1Byte数据
   T_CLK=1;
   T_RST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名:Read1302()
功    能: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
说    明:先写地址,后读命令/数据 (内部函数)
调    用:RTInputByte() , RTOutputByte()
入口参数:ucAddr:DS1302地址
返 回值:ucData :读取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1302(uchar ucAddr)
{
   uchar ucData;
   T_RST=0;
   T_CLK=0;
   T_RST=1;
   RTInputByte(ucAddr);            // 地址,命令
   ucData=RTOutputByte();         // 读1Byte数据
   T_CLK=1;
   T_RST=0;
   return(ucData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名:Set1302()
功    能:设置初始时间
说    明:先写地址,后读命令/数据(寄存器多字节方式)
调    用:Write1302()
入口参数:pClock: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: 秒 分时 日 月 星期 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Byte (BCD码)1B 1B 1B 1B 1B  1B  1B
返 回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1302(uchar *pClock)
{
   uchar i;
   uchar ucAddr=128;
   Write1302(142,0);           // 控制命令,WP=0,写操作
   for(i=7;i>0;i--)
    {
        Write1302(ucAddr,*pClock);  // 秒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
       pClock++;
       ucAddr+=2;
    }
   Write1302(142,128);           // 控制命令,WP=1,写保护
}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uintx,y;
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disp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函数
{
       if(flag&hou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hour为1表示调整时,flag为1时不显示
       {
              P0=(0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1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1=1;
              P0=(0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2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2=1;
       }
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为0时显示,产生闪烁效果,下同
       {
              P0=(table1[Read1302(hou|read)/16]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1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1=1;
              P0=(table1[Read1302(hou|read)%16]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2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2=1;
       }
       P0=64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p22=0;
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p22=1;
       if(flag&minute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P0=(0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3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3=1;
              P0=(0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4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4=1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     P0=(table1[Read1302(min|read)/16]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3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3=1;
              P0=(table1[Read1302(min|read)%16]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4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4=1;
       }
       P0=64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p25=0;
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p25=1;
       if(flag&second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P0=(0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5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5=1;
              P0=(0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6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6=1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     P0=(table1[Read1302(sec|read)/16]&~((uchar)~flag<<8)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5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5=1;
              P0=(table1[Read1302(sec|read)%16]);  //再传段码
              W6=0;
     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2ms以内
              W6=1;
       }
}
void Scan_Ke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检测函数
{
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程序开头调用显示函数
       if(!SET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while(!SET)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//等待按键释放,如一直按下一直调用显示函数,防止显示中断
              re_dis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记数,重新开始10s定时
              id++;
              if(id>3)
                     id=0;              //id加1,后面根据id值对应调整项目
       }
       if(id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minute=0;
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}     //根据id值跳到相应处理函数
       if(id==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hour=1;
              id_case1_key();
       }            //id为1,选择调整小时位,闪烁标志位置1,然后跳到键盘处理函数,下同
       if(id==2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minute=1;
              id_case1_key();
       }
       if(id==3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minute=0;
              second=1;
              id_case1_key();
       }
}
void id_case1_ke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处理函数,只有按下set键时才会进入,
{
       display();
      if(!DOWN) //减少
    {
        while(!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,如一直按下一直调用显示函数,防止显示中断
              re_dis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记数,重新开始10s定时
            Set_id(id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到加减判断函数,下同,
    }
     if(!UP) //增加
     {
        while(!UP)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re_disp=0;
            Set_id(id,1);
    }
}
//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1302
void Set_id(uchar sel,uchar sel_1)        //执行调整项目的函数
{
      signed char max,mini,address,item;
       if(sel==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address=hou;
              max=23;
              mini=0;
       }    //小时   //根据id值确定要调整的项,并确定调整上下限,下同
       if(sel==2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address=min;
              max=59;
              mini=0;
       }    //分钟
      if(sel==3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address=sec;
              max=0;
              mini=0;
       }     //秒
      item=Read1302(address|read)/16*10+Read1302(address|read)%16;    //从相应的地址读取当前数据并转换为十进制
      if(sel_1==0)
              item--;
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item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定是对项目加还是减,并对越限处理
      if(item>max)
              item=mini;
      if(item<mini)
              item=max;
       Write1302(142,0);//允许写操作
      Write1302(address,item/10*16+item%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调整结果转换成压缩BCD码重新写入1302
      Write1302(142,128);//写保护,禁止写操作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TMOD=1;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TH0=60;
       TL0=176;
       EA=1;
       ET0=1;
       TR0=1;
       P2=255;
       Write1302(144,160);//关闭充电二级管,不能对后备电池进行充电,防止发胀,原来的程序是打开的请关闭
       Write1302(142,128);//写保护,禁止写操作
       if(!UP&!DOWN)
              Set1302(inittime);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同时按下UP和DOWN键则初始化1302,该语句在while(1)前,只执行一次,需要复位,防止误操作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Scan_Ke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程序一直调用键盘检测函数即可
       }
}
//中断处理程序,主要用于取反标志位,返回正常显示状态
void t0(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    TH0=60; //50ms定时
      TL0=176;
      timecount++;
       re_disp++;
      if(timecount>9)
     {
    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 flag=~flag;
     }
       if(re_disp>20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re_disp=0;
              if(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id=0;
       }
}

网友A:
顺着语句住下捋,就可以画出全部的流程。

网友B:
1.开机,上下两个按键同时按时进行时间初始化1302,只进行一次。
2.键盘扫描。设置按键按下后,循环切换时、分、秒设置,up键是增加,down是减少。
3.定时器设置50ms时标,每500ms数码管时间显示产生闪烁效果,应该是时钟每秒更新显示。10s超时,如果10s后无操作还有设置动作,退出。

这个程序可以理解成一个只有时分秒的时钟设置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开机,上下两个按键同时按时进行时间初始化1302,只进行一次。
2.键盘扫描。设置按键按下后,循环切换时 ...

老哥可否再详细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