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框内电子元件怎样选型?

楼主:
1.方框内元件作用

2.方框内元件怎样选型?

网友A(2022-01-13):
324,358,4069,4011 常用芯片就行

网友B:
运放就用TL082吧,反相器和施密特反相器就合用一片CD40106或者74HC14

网友C:
OP1,OP2可以选OPA2374,其它的选数字电路用的驱动器即可吗,注意信号极性。

网友D:
运放选型要注意“带宽”和“压摆率”足够大,因为324、358的“带宽”和“压摆率”指标很低,所以不大合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OP1,OP2可以选OPA2374,其它的选数字电路用的驱动器即可吗,注意信号极性。

这里用U33  U10反相器做什么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运放选型要注意“带宽”和“压摆率”足够大,因为324、358的“带宽”和“压摆率”指标很低,所以不大合适。

你有合适的型号推荐不  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运放就用TL082吧,反相器和施密特反相器就合用一片CD40106或者74HC14

运放就用TL082吧------这里看起来都没放大啊  只是跟随的作用?放大电阻都没有

反相器和施密特反相器---------这里MCU出来两个反向的PWM  然后经过反相器U33  然后再经过施密特反相器?为什么不直接用PWM驱动三极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运放就用TL082吧------这里看起来都没放大啊  只是跟随的作用?放大电阻都没有

反相器和施密特反相器- ...

单片机I/O口拉电流能力有限,2个反相器串联相当于同相驱动,施密特反相器有脉冲整形作用,并联以增大驱动能力。

网友F:
TL082是个错误的选择,这里的运放供电电压只有5V,如此低的电压绝对不工作。即便电源电压足够能工作。082的共模输入范围不到负电源,而输入是0V或者2.5V的PWM波,根本达不到共模电压输入范围,082还处于截止状态,根本没法用。

看PWM的频率,如果不高的话,358是最佳的选择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TL082是个错误的选择,这里的运放供电电压只有5V,如此低的电压绝对不工作。即便电源电压足够能工作。082的 ...

中频的话 也就几百KHZ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中频的话 也就几百KHZ啊

几百kHz是358无法处理的,TL082也是笑话。你自己查高速低电源运放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几百kHz是358无法处理的,TL082也是笑话。你自己查高速低电源运放吧。

高手。。我看了下pwm是100K  是用358吧  358的单位增益频带宽(约1MHz)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运放选型要注意“带宽”和“压摆率”足够大,因为324、358的“带宽”和“压摆率”指标很低,所以不大合适。

你推荐是用哪个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324,358,4069,4011 常用芯片就行

你好  施密特触发器不能作为反相器用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你好  施密特触发器不能作为反相器用吧

74HC14、CD40106凭什么不能当反相器来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