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片中运放电路输入输出的关系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1-12):
图片中电路输入输出的关系是什么?

网友A:
好像在量測電流嗎?

网友B:
就是个放大器,放大电流采样电阻Rshunt两端电压。

网友C:
1.测电压
2.错误阈值检测

网友D:
这个是电流取样,电流过载检测电路 ,Rfb1  Rfb2组成了偏置电路,输入电流经过电阻后转成电压信号输入同向端,信号输出VOUT通过反馈电阻Rfb1到反向端控制放大倍数=(Rfb1/Rs2+1), 下面那个运放是做比较器,超过阀值则输出高电平,例如MCU收到则显示ERROR

网友E:
是不是把电流抬高了?交流采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