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字库LCD12864液晶怎么弄出个光标呢?

楼主(2022-01-12):
用LCD12864液晶弄了个温度计,调整显示怎么弄个光标呢?哪位大师给指导下!

网友A:
很简单,要闪烁光标的位置输出字符时比特取反即可,闪烁频率随你调

网友B:
光标是不有有吗,看下datasheet

网友C:
数据手册有

网友D:
光标可以把需要显示的字符数据取反, 再设置定时器 多少ms之后再次取反显示数据.就可以做到闪烁的效果了.

网友E(2022-07-30):
液晶屏在有字库和无字库类型中,其控制命令是通用的吗?我使用无字库始终没解决光标闪烁显示的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要闪烁光标的位置输出字符时比特取反即可,闪烁频率随你调

参见此贴,无字库LCD,你在显示字符是,一定是输出了一串数字(软件字库),要闪烁就把该数字取反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参见此贴,无字库LCD,你在显示字符是,一定是输出了一串数字(软件字库),要闪烁就把该数字取反。

好主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