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定时器T0装初值语句的理解

楼主(2022-01-12):
各位,请教下,如下语句怎么理解,谢谢
extern  uint TMR0;
//#define TMR00 do{TMR0=65535ul-TMR0;TL0=TMR0;TH0=TMR0>>8;}while(0)
#define TMR00 do{TMR0=65535-TMR0;TL0=TMR0;TH0=TMR0>>8;}while(0)
#define  GIE  EA

网友A:
#define 宏定义,C语言中预处理命令一种。以下注释仅供参考:
extern  uint TMR0;//外部变量,uint类型(无全部程序,猜),变量名 TMR0
//#define TMR00 do{TMR0=65535ul-TMR0;TL0=TMR0;TH0=TMR0>>8;}while(0) //已被注释仅供观赏
#define TMR00 do{TMR0=65535-TMR0;TL0=TMR0;TH0=TMR0>>8;}while(0)//将TMR00指代为后面写的程序,也就是说程序中如果有TMR00出现,将会运行那段程序(“{}”内的真实意愿,“{}”外的防错写法)
#define  GIE  EA//将GIE指代为EA,也就是说程序中如果有GIE出现,其内容和EA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#define 宏定义,C语言中预处理命令一种。以下注释仅供参考:
extern  uint TMR0;//外部变量,uint类型( ...

谢谢你